模拟比较器模块 --输入和输出接口

楼主(2015-07-27):
到比较器的正和负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总线,模拟复用线,模拟本地总线和高精度的参考源。
从比较器的输出能布线到两输入LUT的任何一个,LUT的输出布线到UDB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A:
相同的放大器和模块接口也是可连接到电阻阵列,可以允许建立不同的连续时间功能。放大器和电阻网络可编程用于执行不同的功能,其中包括:
1.纯粹的运算放大器-连续模式;
2.单位增益缓冲区-连续模式;
3.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PGA)-连续模式;
4.互阻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TIA)(也称为电流-电压转换器)-连续模式;
5.上/下混频器-连续模式;
6.采样和保持混频器(NRZ S/H)-开关电容模式;
7.一阶模拟-数字调制器-开关电容模式;

网友A:
SC/CT模块的操作模式通过在SC[0..3]_CR1寄存器的MODE[2:0]位来设置。

网友B:
用过纯放大器模式,感觉不错

网友C:
输入应该是一个模拟量,输出是一个数字量的电平值吧

网友D:
LTU是个什么啊

网友E:
增益可调,这个功能可以用在对同一电路有大小不同的信号时的处理

网友E:
当输入的信号值很小时,可以用一个大的增益,使信号增大,当输入的信号量较大时,可以用一个小的增益进行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