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LUT

楼主(2015-07-27):
PSoC包含4个LUT。LUT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LUT由比较器驱动。LUT的输出布线到UDB阵列的数字系
统接口。从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这些信号能连接到UDB,DMA控制器,I/O或者中断控制器。
        LUT控制字写入寄存器,用于设置输出的逻辑功能。

网友A:
LUT和程序字

网友B:
DMA很好的东东,用起来不错

网友C:
通过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可以映射到任意接口吗

网友D:
相当于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E:
控制字的不同,可以进行不用的运算,不错,灵活

网友E:
以前都没有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