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音频与模拟蜂鸣器音频合成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目前有个项目是说需要将两个音频信号进行合成输出到扬声器,其中一路是数字音频信号,类似I2S或者PCM信号,另外一路是一个PWM控制的蜂鸣器的单频率音调信号,请问一下像这种应该怎样合成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要一路混合输出?还是一路混合输出一路蜂鸣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要一路混合输出?还是一路混合输出一路蜂鸣器输出?

源信号其中一路是数字音频线路,例如I2S或者PCM,源信号的另外一路是类似蜂鸣器这种单音频信号,或者就是简单的正弦波,只是输出的频率可调。最后是要将这两路信号混合成一路输出到扬声器哈。

网友B:
I2S的变成模拟信号后直接和PWM的并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S的变成模拟信号后直接和PWM的并路输出

直接并路是指PCB上面两根走线直接短路吗?不用加其它器件例如运放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