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虚拟串口在win7 64位安装失败

楼主(2015-07-27):
已经安装了vcp1.4的,第一次安装 说缺少“什么inf服务”,然后按照网友帖子增加了mdmcpq.inf,usbser.sys文件,但安装驱动程序时却说“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请问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1.请看一下是否有mdmcpq.PNF和mdmcpq.inf,请放在C:\Windows\inf这个目录下
2.请看一下是否有usbser.sys,请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
以上文件没有的话,从其他机器上拷贝一份。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3.请修改一下  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
      将这句话注释掉,因为可能FileRepository中的文件有问题导致复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看一下是否有mdmcpq.PNF和mdmcpq.inf,请放在C:\Windows\inf这个目录下
2.请看一下是否有usbser.sys, ...

你好 按照你的方法,系统提示“驱动程序不适用于该平台” 仍然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照你的方法,系统提示“驱动程序不适用于该平台” 仍然没有安装成功。 ...

找64位对应的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64位对应的文件啊

这是找了安装后的提示,网上说win7 32和64的usbser不一样 我再试试

网友C:
64位系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了,是参考香水版主和另一个网友的方法成功的。
方法如下:
1.请看一下是否有mdmcpq.PNF和mdmcpq.inf,请放在C:\Windows\inf这个目录下
2.请看一下是否有usbser.sys,请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
以上文件没有的话,从其他机器上拷贝一份。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3.请修改一下  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
      将这句话注释掉,因为可能FileRepository中的文件有问题导致复制出错。
4、usbser.sys文件一定是64位系统的,32位无法 正常安装。
5、另外,stmcdc.inf文件里面的USB\VID_一定要和程序的一致。

网友D(2016-07-17):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了,是参考香水版主和另一个网友的方法成功的。
方法如下:
1.请看一下是否有mdmcpq.PNF和mdmc ...

你好!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还是识别不了驱动,根据你说的方法,已经做了前面四个步骤,第五点的USB\VID_一定要和程序的一致,请问这里所说的程序是指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