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

楼主(2015-07-27):
步进电机S曲线加速数据计算小软件里的数据怎么用,PWM中断按照算好的数组如何修改PWM脉宽?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这种数据通常就是定时器的初值  不同速度对应不同初值   哦你是PWM  性质差不多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软件,问下厂家看看

楼主:
STM32 PWM如何每输出一个脉冲中断一次?我想每输出一个脉冲就改变ARR,用的是通用定时器。

网友C(2017-03-20):
找了一个  实际计算这部分不太懂,但是产生了S型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