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给你看看∞,附带再瞅一眼运放(有限)、理想运放(无限)和零泛器(极限)

楼主(2015-07-27):
先说明,下面内容不会出现在任一本单一的书中,但却是紧密相关的一些概念和理论。

由于是些纯粹的理论,各位看看热闹即可。当然,也可能会有几个看出点门道来的。

楼主:
无穷大(∞),可能谁都没真正地看到过,不过数学就是这么的神奇,它能借助于某些变换让你能看一眼。下面是个黎曼球面

楼主:
这里,我们并不关心复数域(复平面),只考虑实数域(实轴)。类似的,给个“黎曼圆”:

楼主: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是个单点,所以如果在∞前加个正负号的话(+∞或-∞)显然不会是个具体的点。其实,+∞表示的是从实轴的正方向趋近于∞,-∞反之。

楼主:
有了这些数学基础的话,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给个图:

楼主:
上图给了三个概念:有限增益运放、理想运放(A=+∞)和零泛器(A=∞,不仅如此,其跨导和跨阻也都等于∞)。

楼主:
从前面的那些图可以得知,如果是直接简单地等于∞,那么正负号将失去了意义!因为其失去了趋于∞的方向。由此可见,零泛器是没有“正负号”的!

网友A:
有点意思,最好解释一下 “零泛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关于零泛器的正规定义,给个图说明一下:

这里的“零器”被定义为其端电压和电流都必须为零的单端口器件,表现在IV图上就是原点。

这里的“泛器”被定义为其端电压和电流都可以任意确定的单端口器件,表现在IV图上就是整个IV面。

若将零器和泛器构成一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零泛器”。零泛器的“输入”(零器)由其定义自然满足“虚短”和“虚断”!

楼主:
关于“零泛器”,这里不多作讨论。现在再回到理想运放,即开环增益趋于正无穷大(A→+∞)。

楼主:
显然,由下式

    Vid = Vo / A

可知,当A→+∞且Vo>0时,有

    Vid →+0

这就是理想运放意义下的所谓“虚短”。注意,这里保持了其符号特性

楼主:
关于理想运放的“虚短”概念的讨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电路》中关于替代原理的应用(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有此而引起的)。相关论述可以查相应的一些帖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穷大(∞),可能谁都没真正地看到过,不过数学就是这么的神奇,它能借助于某些变换让你能看一眼。下面是 ...

黎曼球定义无穷大并不能真正解决数学第二次危机。只要涉及到无穷小、无穷大 就会存在悖论, 因为无穷大本身 是不完备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已经宣告无穷大的破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黎曼球定义无穷大并不能真正解决数学第二次危机。只要涉及到无穷小、无穷大 就会存在悖论, 因为无穷大本 ...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不是说的这个事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不是说的这个事情吧?

不谈哥德尔。就板凳“黎曼园”看,假设其园顶是确定点∞,但A点向右运动与向左运动投射是不同的∞,一个+∞,另一个是-∞。这个完备吗?∞到底是等于+∞抑或-∞。圆顶点∞肯定不连续,是个奇点‘“黑洞”?所以说A=∞是没有意义的。或者A=∞其实就等价于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黎曼球定义无穷大并不能真正解决数学第二次危机。只要涉及到无穷小、无穷大 就会存在悖论, 因为无穷大本 ...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还管不到《复数论》(含《实数论》)和《几何》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谈哥德尔。就板凳“黎曼园”看,假设其园顶是确定点∞,但A点向右运动与向左运动投射是不同的∞,一个+ ...

这个映射是绝对“完备”的!

直观就知道这是个一对一映射

你自己已经说了有+∞还有-∞,何来一对一映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还管不到《复数论》(含《实数论》)和《几何》等问题!
...

即使"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还管不到《复数论》,可黎曼球顶点∞并不唯一确定的点,顶顶点是个不连续的奇点。这个与不同方向的投射有关。从直观来看,黎曼球顶点应该是连续的。难道不是矛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还管不到《复数论》,可黎曼球顶点∞并不唯一确定的点,顶顶点是个不连续的奇点。 ...

球(或圆)的“顶点”怎么就不是个唯一确定的点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球(或圆)的“顶点”怎么就不是个唯一确定的点了呢?

对呀!我完全同意黎曼球(或圆)的“顶点”就是个唯一确定的点呀。我是说黎曼对无穷的几何定义不完备。存在矛盾。这又不是我的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完全同意黎曼球(或圆)的“顶点”就是个唯一确定的点呀。我是说黎曼对无穷的几何定义不完备。存 ...

映射是个一对一映射,而黎曼球面顶点(唯一确定)是个除所以复平面上有限模点外的那个“点”所能对应的点(此点就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关于∞“几何定义”,就是过黎曼球面顶点的那些平行于复平面的直线,这些看似不交于复平面的直线所指之处就是复平面上的∞。

网友D:
黎曼球是一个顶点刚被戳破的气球,

楼主:
xmar 你自己已经说了有+∞还有-∞,何来一对一映射

没仔细看我的帖子!

注意我的这段: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是个单点,所以如果在∞前加个正负号的话(+∞或-∞)显然不会是个具体的点其实,+∞表示的是从实轴的正方向趋近于∞,-∞反之。

这里明确说了,+∞(或-∞)是个单侧趋于∞的过程,图中还用箭头标注了!

网友B:
以前,我是看介绍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第二次危机(微积分危机)就是关于无穷大定义的。黎曼就是想通过几何映射来定义无穷大。结果被人诟病。黎曼也无法自圆其说一会+∞,一会-∞。因为黎曼球顶点附近是连续的。但不同映射方向得出不同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是看介绍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第二次危机(微积分危机)就是关于无穷大定义的。黎曼就是想通过 ...

"无穷大”(∞)居然被搞成了一个点,自然会感到非常的不适,但那却是个完备的理论。有了这个∞点,就可以作出很多**来。这个需要具体地去看那些文献(包括教科书)才能真正地体会出来。

这样说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应该是被黎曼完美地解决了?关于连续的条件是不是左极限应该等于右极限?

楼主:
xmar
这样说来,第二次数学危机应该是被黎曼完美地解决了?关于连续的条件是不是左极限应该等于右极限?

这要看具体问题,譬如

    Y = 1/X

这个函数在∞点处就是连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要看具体问题,譬如

    Y = 1/X

∞没有具体的点,有了就不是∞了。

网友F:
我来点个赞!

网友G:
真讽刺!
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发了<拉普拉斯变换之反常收敛欲>一贴,有人激烈**,说什么给脸不要,什么黑的能洗成百的吗等多帖。强烈反对。
**就只能说明不懂复变函数,不懂解析连续!!!

现在,大谈复变函数,黎曼园。。。讽刺。

前阵在群里争论,说到1/0=∞,几个家伙激烈反对,拿中学的分母等于0没有意义作为证据。
知识一直在变,没有什么定义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争论就应运而生了。。。

楼主:
看看什么叫

    讽刺!

记录:

再看看人家大师说的是什么:

楼主:
这些年来,本人觉得一个人如果连语言文字(语文)都不过关,那基本是个废人!

网友B:
是不是还没有建立实无限的概念。参考下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看什么叫

    讽刺!

这个帖子你不要编辑了!更讽刺的事来了!
你擅长机械的背书,尤其看到奥本海姆这样的"大师",人家怎么说,你怎么信,而且是深信不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你忘啦?

此贴图片来自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拉普拉斯变换那一章的第一节。
此图画红线那地方,说法是错的!!!严格地说,这不是必带ROC的理由,从engine的观点看,根本区分不出那是"两个函数"。

为何?
提示:那两个函数的XXX的积分(从0到∞)等于0!!!
话不说透,自己悟吧(酱油名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显然,由下式

    Vid = Vo / A

这个说法搞笑。
根据特勒根和卡林所给的大家公任的理想运放定义,理想运放输入端=零子!!!

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到你这变成一个是=0,一个是→+0,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

楼主:
记录:

关于ROC,不是此帖的主题,将另开帖论之。这里仅作一个记录。

楼主:
关于有限无限极限,这里已经图文并茂地说的非常清楚了,也无需再多做解释。

提醒各位注意的是,运放理想运放零泛器它们的本质性差异在哪里?这是关键的东西,而在我的行文中已经是点出了相应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记录:

建议开贴之前,系统/深入研究一下相关问题,查阅相关专著期刊。

如果一切都以奥本海姆这本(或者几本中文教材→君里的,大正的,阿桥的,阿坤的),就不要开贴了,这几本我都看过了,没有说相关问题的。

网友H:
不明觉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