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用kl43实现驱动两片段式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基于freedom-kl43的例程包修改,要增加一片4位的slcd。修改了duty,fp,bp,增添了CharacterPlace,出现了问题。只要一开始就是全部点亮,不能显示所要显示的内容,但是换个角度可以隐约看出来要显示的内容,求解答!

楼主:
感觉好像是bp不该亮的全都亮了(显示了),要显示的内容浮在上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是bp不该亮的全都亮了(显示了),要显示的内容浮在上边。

你debug看看,你的BPEN寄存器设置之后,读出来对不对。

网友B:
单步调试一下吧,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C:
单步运行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ebug看看,你的BPEN寄存器设置之后,读出来对不对。

debug好像整个lcd寄存器都没有反应!但是程序中的PIT寄存器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会不会是引脚的选择问题,我把后一片的com口设置成了com4~7(也就是init函数里的bp5~bp8),驱动两片有什么特别的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调试一下吧,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单步运行后,发现lcd的寄存器没有反应,view->system viewer->LCD查看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步运行后,发现lcd的寄存器没有反应,view->system viewer->LCD查看寄存器。

是看不了,还是值设置后没改变呢?
你直接查看寄存器地址,比如LCD_BPEN,地址就是0X40053000
还有,你如果有示波器,看看COM口的和你对应的段之间的波形对不对。
你可以固定显示第二个SLCD的某个段,然后测试这个段对应的COM以及相应的引脚,看看它们之间的压差,在一个周期内,是否达到VLL3,具体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318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看不了,还是值设置后没改变呢?
你直接查看寄存器地址,比如LCD_BPEN,地址就是0X40053000
还有,你如 ...

寄存器的值一直是0x0000000没有变化,但同一个程序里的PIT是正常的,在变化!memory里也是这样,好奇怪。我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的值一直是0x0000000没有变化,但同一个程序里的PIT是正常的,在变化!memory里也是这样,好奇怪。 ...

看地址的值能看出来吗?
还有,检查下你工程选择的芯片是你测试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地址的值能看出来吗?
还有,检查下你工程选择的芯片是你测试的芯片吗? ...

芯片没问题,我用的是frdm-kl43z的例程包!我现在想问的是驱动两片8*4的slcd没问题吧 ?把duty改成八分之一是不是会使对比度降低?当我把新的slcd的bp和fp添加上以后,frdm上的slcd就全亮了,从很小的角度可以看出来要显示的内容其实也在?很疑惑。。。。

网友D:
有没有单步调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单步调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有!但是LCD的寄存器都没有反应

楼主:
没有!一直在弄呢,没头绪

网友F:
是下载到flash里面单步调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下载到flash里面单步调试的吗

硬件调试提示错误,用的软件调试!程序在往下走,但是寄存器的值就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地址的值能看出来吗?
还有,检查下你工程选择的芯片是你测试的芯片吗? ...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库里面的bp是定义了8个(bp1~8),虽然只用了4个,其中bp1~4分别是(0x1,0x2,0x4,0x8),这个问题不大了,bp5~8分别是(0x10,0x20,0x40,0x80)后面的四个应该是引脚寄存器的高四位,我试了试slcd没有反应,既然库里面定义了,应该是有用的,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库里面的bp是定义了8个(bp1~8),虽然只用了4个,其中bp1~4分别是(0x1,0x2,0x4,0x8 ...

你用的是什么IDE,IAR还是MDK?
还有你用的例程是KSDK的例程吗?
把路径给我,我待会有空帮你调看看你之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IDE,IAR还是MDK?
还有你用的例程是KSDK的例程吗?
把路径给我,我待会有空帮你调看看你之 ...

mdk,
KSDK里好像没有slcd的库,frdm-kl43z的例程包!
frdm-kl43z48m-sc-baremetal\build\keil\frdm_projects\frdm_slcd_test
谢谢了!其实 ,驱动两块屏已经可以了,但是对比度太差,根本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
KSDK里好像没有slcd的库,frdm-kl43z的例程包!
frdm-kl43z48m-sc-baremetal\build\keil\frdm_proje ...

你现在已经都能显示了是吗?
只是看不清楚对吧。
你把你显示的图片上传一张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已经都能显示了是吗?
只是看不清楚对吧。
你把你显示的图片上传一张看看呢。 ...

很不清楚啊!   只是写了两个寄存器LCD_WF23TO20 |=0XF;        LCD_WF51TO48 |=0X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mdk,
KSDK里好像没有slcd的库,frdm-kl43z的例程包!
frdm-kl43z48m-sc-baremetal\build\keil\frdm_proje ...

楼主不妨用硬件调试看看,和软件调试还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