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7e516中两个串口同时使用,波特率的设置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侠:
  请问两个串口同时应用时,相同的波特率可否只使用timer1?

网友A:
这个不一定,你得看各自的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用的是同一个定时器啊。

楼主:
芯片是w77e516,按规格书上写的是:Note that the serial port 0 can use Timer 1 or 2 as baud rate generator, but the serial port 1 can only use Timer 1 as baud rate generator.

网友B:
要看这两个能否同时使用了啊,看看那个系统图,看看能否通过什么设置寄存器指定。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我在其他单片机里这么用过。

网友B:
看各自的波特率发生器是不是用的是同一个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