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30F4011产生方波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请问论坛的同仁们,我用30f4011产生58k方波,具体PWM控制程序如下,调试可通过,但是烧到片子里去,用示波器测无PWM波形,请大家耐心一起探讨看看是否程序问题,谢谢!
#pragma config FPR = HS
#pragma config FOS = PRI
#pragma config WDT=WDT_OFF
void PwmInit()
{
    PWMCON1=0x0044;    //PWM为互补模式,并使能pwm3L产生PWM输出
    PTPER=0X1F;    //设置PWM频率为58k
    PDC3=0X0F;
    DTCON1=0x0040;    //死区2us
    OVDCON=0x1000;    //由PWM发生器控制PWM输出
    SEVTCMP=0;     //不使用特殊事件比较寄存器
    PWMCON2=0;     //允许占空比更新
    FLTACON=0;    //不使用故障引脚
    PTCON=0x8002;    //使能pwm时基,1:1预分频比,连续向上/向下计数模式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RISE=0;
    TRISEbits.TRISE1=0;
    TRISEbits.TRISE2=0;
    TRISEbits.TRISE3=0;
    TRISEbits.TRISE4=0;
    void PwmInit();
    while(1);
    return (EXIT_SUCCESS);
}

网友A:
晶振起振了吗?复位电路?配置位对不对?
感觉你的配置字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起振了吗?复位电路?配置位对不对?
感觉你的配置字太简单了。

配置没有问题,晶振起振出了问题,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