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文件系统还很“挑”U盘吗?

楼主(2015-07-27):
手里一个韩国人给的U盘,平常用得挺正常。这回借用ST的例程AN3354,实现USB_IAP功能。例程里用的文件系统是EFSL,虽然枚举正常,但建立文件系统却总是出错,导致后面无法运行!这几天花了很多时间寻找问题,一无所获!   后来**一闪(其实也是这些天积累的必然结果),换了一个中国移动积分换来的U盘,则一切正常!:@岂有此理!呜呼哀哉!:Q
顺便说一句,我的APP程序里,也用到了U盘读写,但文件系统是FATFS,则对韩国U盘读写都挺正常。看来EFSL比FATFS还是弱很多哦。

网友A:
貌似是挑的。我们在板子上用CF卡的时候碰到过不能识别有些卡。

网友B:
我以前测试了三个牌子的U盘进行读写,发现闪迪第一;其次长城(办宽带送的);然后是金士顿

楼主:
楼上,第一第二第三是啥意思?成功率吗?  我的移动送的金士顿还不错,韩国U盘只能被FATFS识别,无法被EFSL识别,我还有一个古老的32M优盘,连ST的USB库都不能识别:L

网友C:
不是挑剔,是你那两个是假U盘。

网友D:
楼上怎么说?

楼主:
假U盘? 这个“假”指的是山寨吧?  在电脑上使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E:
文件系统本身不挑:除非有些U盘不是FAT32/FAT(extFAT和NTFS应该都不支持吧)。
硬件挑。
有一个办法:
到Linux Kernel里找U盘驱动代码,看看做了哪些workaround,再改到自己代码上。

网友F:
底层驱动兼容性有问题吧

网友G:
文件系统是建立在底层驱动读写函数上的,它怎么会挑盘。

楼主:
我的韩国U盘曾经装过大白菜系统文件  后来删除了  会不会是这个影响? 刚才我把它格式化了,则一切正常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ST例程用的USB库比较老了,兼容性不好,格式化U盘之后,才能完整地枚举;而我的APP程序里也有USB库,是比较新的版本,兼容性好,所以即使没格式化U盘,照样能正常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