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ICC7.22怎么实现跳转到指定的语名啊?

楼主(2015-07-27):
请教大神我再用AVR,ICC7.22写代码时,怎么实现跳转到指定的语名呢?比如我在某个地方定义了一个延时函数DelayMs(300);,我想鼠标放在这个函数的上面后怎么样跳转到我写的这个DelayMs(300);的子函数当中去呢?,试了几次了不知道怎么弄,右键鼠标也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设置一个断点全速执行到Delay函数。再单步执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断点全速执行到Delay函数。再单步执行就行了

这样还是不怎么好吧,如果我知道这个delay(300)函数在哪里的话就不用去软件来自动跳转了啊,我其时是想知道在这个AVR,ICC软件里能不能想在Kiel4或者Source Insight 3.5g一样右键自动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