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7-27):
单独如图的电路,输入端接单片机,输出端输出一切正常。可是接上下一级电路的时候输出电压波形是有,但是低电平不为0,大概有3V左右。后级电路具体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可能也是一个光耦。请帮忙看一下应该怎么弄才能把光耦输出端的低电平弄成0.谢谢 在线等。

楼主:
有人帮忙吗

楼主:
光耦的内部图

网友A:
输出低电平时负载电流太大,光耦输出无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加一个PNP三极管射随电路,放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低电平时负载电流太大,光耦输出无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加一个PNP三极管射随电路,放大输出电流 ...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开关频率是20khz,加个PNP三极管射随电路会不会频率跟不上?:)

网友A:
加PNP会影响速度,你割根线试试,要不然 那你就加大输入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还有就是在输出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PNP会影响速度,你割根线试试,要不然 那你就加大输入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还有就是在输出加驱动。 ...

我刚做完实验,加入了射随电路之后,发现光耦输出端接入射随电路时,输入信号的低电平是有下来一点,不过仍为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PNP会影响速度,你割根线试试,要不然 那你就加大输入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还有就是在输出加驱动。 ...

然后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增大光耦输入电流,即调小R4的值。发现接入射随电路的输入信号低电平可以达到0V左右。但是射随电路的输出端接上负载时,低电平为1v。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增大光耦输入电流,即调小R4的值。发现接入射随电路的输入信号低电平可以达到0V左 ...

测了一下跟后面的带载没有关系,是射随电路的输出的低电平本来就为1.0V左右。

网友A:
如果加大光电流可以就行,射随器可以加大输出电流,但是增加了个PN结,低电平到不了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大光电流可以就行,射随器可以加大输出电流,但是增加了个PN结,低电平到不了0v ...

加大光电流,不加射随器的话,光耦的输出电流远远不够。就算把R4降低到10欧姆也不行的。加了射随器的有个PN结,要有1V左右的压差吗?感觉1V有点大

网友A:
看来负载电流较大,可以考虑加驱动,是数字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大光电流可以就行,射随器可以加大输出电流,但是增加了个PN结,低电平到不了0v ...

谢谢老张你的帮忙哈。明天我搭一npn的射随器,再看看效果怎么样。或者用mos管做一个开关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MOS开关肯定可以,我刚用过IRLML6402,是PMOSFET,很小的贴片,很好用。你原来的光耦是OC输出,你可以用NMOSfet做OD输出,下拉的能力很强的。不过一级NMOSFET相位反了,你可以从输入控制反相.加NPN的集电极输出,电路是复合管,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开关肯定可以,我刚用过IRLML6402,是PMOSFET,很小的贴片,很好用。你原来的光耦是OC输出,你可以用NMO ...

不能单纯用MOS管搭的,还是需要用光耦实现隔离效果的。我想在光耦输出端再接一个MOS管,直接控制开关的开断由vcc直接连接下一级输出,这样驱动电流会大一点。:)

网友A:
光耦控制MOSFET,要考虑速度,你的光耦速度高,MOSfet输入为容性,会降低速度,选输入电容小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控制MOSFET,要考虑速度,你的光耦速度高,MOSfet输入为容性,会降低速度,选输入电容小的光耦。 ...

谢谢您的帮忙。用mos管的办法是已经解决了(比起原来的三极管,成本多了几毛钱。)。因为20Khz对于mos管来说还不算太快。光耦的输入电容是60pf,输入-输出电容是5pf。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驱动能力上去了。就看具体波形会不会失真哈。因为信号不稳定。下午做个恒定占空比的方波测试看看会不会失真。

网友B:
是输出电流不够
受教了

网友A:
对不起是我敲错了,应该是输入电容小的MOSFET。

楼主:
哈哈,我看了一下因为光耦的原因,发现整个开关量从0上升到高电平的时间要3us。不知道这个时间算长还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是我敲错了,应该是输入电容小的MOSFET。

哈哈,我看了一下因为光耦的原因,发现整个开关量从0上升到高电平的时间要3us。不知道这个时间算长还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输出电流不够
受教了

谢谢关注。本人新入电力电子这行业。期望以后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A:
你的开关频率多少,对于低速,3US算短的,对于高速,3US算长的。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高速光耦6N137就短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频率多少,对于低速,3US算短的,对于高速,3US算长的。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高速光耦6N137就短 ...

我的开关频率是20KHZ。我也考虑是否要用6N137。因为实验室只有买贴片,所以还没换。后级接了一个mos,这个影响不知道怎样哈。:)

网友A:
20Khz,50us,延时3US差不多能用吧,接个MOSfet应该可以。

网友C:
20KHz需要使用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