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SI4432的弹簧天线,这样横着放,对信号影响大吗?

楼主(2015-07-27):
一般天线都是垂直地面放置,这个是平行于地面的。

网友A:
对发射端无影响,只是天线辐射波瓣的方向会随之改变,要求接收天线也做相应的旋转,否则接收灵敏度会下降。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因为传输多经的影响,这么做未必一定导致灵敏度的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发射端无影响,只是天线辐射波瓣的方向会随之改变,要求接收天线也做相应的旋转,否则接收灵敏度会下降。 ...

恩,看实际效果。很多时候都这么放置,实际效果也不错

网友C:
用天线分析仪接上,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天线分析仪接上,测试下

没这种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发射端无影响,只是天线辐射波瓣的方向会随之改变,要求接收天线也做相应的旋转,否则接收灵敏度会下降。 ...

谢谢

网友C:
没这种仪器

:),我做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