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5V1.2A.5V1.5A充电器变压器选择

楼主(2015-07-27):
新人求助各位大神,现想做5V1.2A跟5V1.5A充电器方案,要求过认证,五级能效要求即可,外壳限高13.5MM,纠结于变压器选择,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下,感激不尽!

楼主:
客户想要尽量低成本方案的

网友A:
用EFD的变压器,比较矮,插件的贴片的都有

网友B(2016-03-14):
用SY50133哇,轻松搞掂.可Q我447400071提供DEMO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Y50133哇,轻松搞掂.可Q我447400071提供DEMO测试

人家赛威自己就是做电源IC的用你的芯片???
你这销售明显不合格,连竞争对手都不熟悉,还卖毛线啊,转行吧

网友D:
建议了解一下 TNY264  268  278  279  系列开关电源的应用

网友D:
还有 LNK364 系列,应该都能满足您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赛威自己就是做电源IC的用你的芯片???
你这销售明显不合格,连竞争对手都不熟悉,还卖毛线啊,转 ...

没看到人家说有需求吗?只要有需求就有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人家说有需求吗?只要有需求就有机会.

难道你改行倒卖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