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ar8031 phy无**常工作

楼主(2015-07-27):
imx6q采用官网推荐的AR8031 PHY芯片但是无**常工作,CLK参考输出一直是25M,ifconfig eth0 up显示能正常配置phy ,但是ping不通网络,指示灯也不正常闪烁

楼主:
挺着急的,希望各位调试过得能给点意见啊,多谢了

网友A:
没玩过,关注一下吧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版主来回答

网友C:
你得修改clk,输出125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修改clk,输出125M吧......

board_mx6q_sabresd.c中phy_init中已经修改clk输出为125M了,但是没作用输出还是25M,驱动是官方自带的按说应该没问题的啊,mdio也能正常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ard_mx6q_sabresd.c中phy_init中已经修改clk输出为125M了,但是没作用输出还是25M,驱动是官方自带的按 ...

官方的板子就是千兆的,你可以参考下,如果一样,还不通的话,那就是你网口外围器件的问题了......
之前调试别的平台的千兆网口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板子就是千兆的,你可以参考下,如果一样,还不通的话,那就是你网口外围器件的问题了......
之前 ...

确实是外围电路问题,1.1V输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外围电路问题,1.1V输出电压不稳造成的

恩,解决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解决问题就好了......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