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内电层分割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1、同一个内电层,分成多个VCC和GND是否合适?
谢谢。

楼主:
请问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
具体图 分析

网友B:
电源层 和地层   不都是在不同的层么?

网友(2015-09-17):
电源层是单独一层,地层是单独一层。

网友C:
基本上隔個寬一點溝!團結點不要分裂破碎!應該就沒有問題!
若要再升華點的話!就要想像電路的動作,電流的流動!
以上為LV:[2D宅]
LV:[大大]
就要呈現3D級的設計能力
LV:[大神]
擁有4D級的預設能力(尚未見過,大都是[大大]加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