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DS没找到KV30型号芯片

楼主(2015-07-27):
没有在KDS中找到KV30的芯片呢

网友A:
楼主是KDS3.0吗?
另外,有没有安装KSDK?

网友B:
这个软件没有安装完全的原因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安装的全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KDS3.0吗?
另外,有没有安装KSDK?

问题解决了 我装的是KDS2.0  装3.0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装的是KDS2.0  装3.0就OK了

还是用KDS3.0比较好,这个比KDS2.0好用多了,而且解决了很多KDS2.0的bug,支持的芯片也多了。
另外,还有如果发现没有支持的芯片,你就装下KSDK1.2,然后安装KSDK文档里面的说明,在KDS中装下插件,这样目前的新产品基本上都能支持了。

网友D:
芯片更新快,软件也需要快速更新,才能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