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15-07-27):
一点读笔的四层板,经贴片.邦定.后焊.组装成品测试后功能都OK,成品装上电池开机后自动关机漏电电流在60UA左右.静置放24小时,电流升到MA级无法开机.后经查是电路板铜皮之间短路.
请问电路板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确定铜皮短路?
而不是绑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铜皮短路?
而不是绑定短路?

确定是铜皮短路,我刮开铜皮之间的间距哪里就不短路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物理之间的短路
一开始测试难道没发觉?
你确定板子有做飞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之间的短路
一开始测试难道没发觉?
你确定板子有做飞针测试?

但COB,PCBA测试都是好的呀

网友B:
铜皮短路,不会静置一段时间出现。
考虑在搬运过程中受到挤压,碰撞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