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在Win10下面使用情况如何?

楼主(2015-07-27):
有用过的同行没?
聊聊您的感受。

谢谢。犹豫要不要试试Win10呢。

楼主:
没人试试么?

网友A:
win7完全行不通。win10尚未知

网友B:
Win7下可以用, Win8 下也可以用,SCH库问题简单,但PCB库比较麻烦,但可以变通解决。

网友C:
在win10下,PROTEL99SE原理图怎么也打不开,很无语......

网友D(2015-08-29):
建议还是用回 XP  吧,别拿系统来折腾

网友E:
已经验证,WIN10下的现象与WIN7 WIN8一样,但不影响我使用,我的方法是,直接打开库文件,放到PCB图中,而不是导入库。

网友F:
WIN10不能导入库,其它无问题,双硬盘,返回XP导入库再来吧

网友G:
别折腾了,就算protel能用,其他软件呢?

网友E:
一定要用的话就在win10下装个虚拟机

网友H:
win10的话就换Altium designer吧

网友I(2015-10-07):
我的99se可以在win10系统用的,加载库文件正常。

网友J(2015-12-15):
引用 网友I:
我的99se可以在win10系统用的,加载库文件正常。

新装WIN10,portel99怎样加PCB库?

网友K:
导入库文件需要下载另外的工具才可以

网友L:
win7下protel99库打不开

网友(2016-01-28):
正在使用中,和WIN7差不多

网友M:
Altium Desiger 16 都出来了,还用老掉牙的99se?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I:
我的99se可以在win10系统用的,加载库文件正常。

请问一下你是如何添加protel99器件库的?我也是win10的,可是怎么都添加不了

网友N:
我的WIN10 64位正常运行,但有时候打开软件会莫名其妙“无响应”,CPU占用30%多,风扇直响,要关掉后重新启动就好了,加库可以用加库工具,很好使

网友O:
挺好啊,一切正常,比W7还好点,可以向库里加器件

网友P(2016-05-16):
楼主,AD吧,99仅是教学用的,入个门而已。个人建议还是使用AD或者ORCAD吧。

网友Q(2016-10-15):
尽量用AD算了,如是文件打不开,可以尝试先把protel99的默认工程随意更改下名字,再从win10开始菜单打开protel99,然后在空白的protel99内打开工程,就行了,关闭时记住先关工程,再关protel99,下次就不费事了。

网友R(2016-11-23):
引用 网友E:
已经验证,WIN10下的现象与WIN7 WIN8一样,但不影响我使用,我的方法是,直接打开库文件,放到PCB图中,而 ...

但如果想把已经做好的网络表调入pcb的话,在那之前就要先导入库啊,怎么办?

网友S:
也是多年未用99se的人了。。。哪位大仙有Win10下正常使用99Se的参考资料或者链接也请发下,救救99SE这头老牛好了

网友E(2017-03-14):
win10下用99se确实是出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可以装个虚拟机运行XP,再运行99se,设计的文件放在一个网络共享盘里,这样win10和XP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文件,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A:
win7完全行不通。win10尚未知

win7 完全可以

网友T:
现在竟然还有人用99se

网友U(2017-05-04):
有搞软件的,写一个植入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V:
很多的免费PCB软件阿

designspark

kicad

等等,操作都是很类似的

网友W(2017-07-23):
刚试用win10 64bit系统,好像电路图PCB都是正常的可用

网友X:
用是能用,但是添加lib文件不能使用,画封装画的你奔溃。

网友Y(2018-08-30):
运行:Win7_Protel99库添加助手.exe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protel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