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喇叭的电路,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5-07-27):
刚做的一个喇叭的电路,不太确定能不能工作起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d电容是不是加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电容是不是加的太大了?

我也感觉有点大了,用22uF的 呢?

网友B:
Q2,Q3,Q4不烧才怪!

网友C:
通电立刻烧毁。

网友D:
建议楼主赶紧去重修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从晶体管基本原理开始。

网友E:
Vbe串联能有5V吗?

网友A:
Q3、Q4要烧,呵呵

网友F:
你这几个管子完全处于开关状态啊,不烧才怪

网友G:
9L说的对。

网友H:
5v经过Q3的正向EB,再通过Q4的正向EB到地,两个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时多少?

网友I:
楼主肯定没有考及格模电,你要算清楚电流啊,不过你貌似不知道三极管导通电流咋回事。。。没看到书本上电路都有串电阻吗?

网友J:
我去,一个一个就让人家去重看模电,装逼

这位同学,你上课肯定打瞌睡啦

网友J:
分析一下原因不就得了

网友K:
这种电路,随便抄一本书都不会抄成这个样子.基本模样有了,工作点完全不对.

网友L:
理论上是可以,但静态工作点很难调好。
正常都是共E输出。

网友M:
楼主,你是不是为了省一个功放?所以这样搭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是不是为了省一个功放?所以这样搭电路呢?

我想用功放啊,简单方便,可是上面说不要用功放!!!我又没接触过三极管放大电路!!!我也没办法

网友H:
可是上面说不要用功放!

这个上面是考验你的模拟技术吧

网友N:
还是多看看模电书,三极管的参数 工作

网友O:
Q3、Q4要烧; Q2不得烧,我有简单的放大器的图,若需要加QQ:2630686091

网友P:
Q3,Q4互换!…Q2的偏置要固定!信号取交流…

网友Q:
求教一下各位大神,像这种情况可以用Multisim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