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15-07-27):
msp430f149可以采集负电压吗?

网友A:
不可以,请参考Datasheet第34页。
如果你想采样负电压,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加法电路,把信号上叠加一下Offset,然后再接到MCU进行采样。
采样结果出来后,减去Offset,就得到了原信号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请参考Datasheet第34页。
如果你想采样负电压,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加法电路,把信号上叠加一下Offset ...

Vref-/Veref-不能接负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ref-/Veref-不能接负电压吗?

不可以。
芯片上的所有管脚都不可以接负电压。

网友B:
负电压应该是电压方向问题

网友C:
不可以的吧,好像没有哪种单片机内部AD能转换负压的

网友D:
芯片上的所有管脚都不可以接负电压

网友E:
不要一开始就定义成负电压在你没有放出原理图或者设计思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