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中can not allocated .ebss, size 00004e80(page1) in RAML4(avail:00001000

楼主(2015-07-27):
DSP28335中编译错误error:can not allocated .ebss, size 00004e80(page1) in RAML4(avail:00001000。。。。网上看下说是分配给未定义变量的空间不足,确实我定义了一个含有10k个的float型数据的数组。。。查看cmd文件中RAML4定义是从0x00c000开始,长度为0x001000的空间。。。是容纳不下。。要重新分配空间   请问要怎么分配呢。。。。我怕后面会乱掉

网友A:
你可以吧RAML5的起始地址改一下,然后修改一下RAML5的地址长度,然后扩大RAML4的长度就好了

网友A:
origin为起始地址,length为空间长度,但是修改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其他地址的空间是否够用

网友B:
参考官方文件上有存储空间范围,可以适当把他扩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igin为起始地址,length为空间长度,但是修改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其他地址的空间是否够用 ...

我在例程里看到它的分配,因为28335是有DMA的,它把ram5给dma通道了。。。。我想我没用到dma就直接把它扩大了,结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