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一个无线的方案或者思路

楼主(2015-07-27):
寻求一个无线的方案,需要多个从机往一个主机上发数据,每个从机的频率100hz,主机在把收到的从机数据发给上位机(串口),现在用的是24L01,多个从机设备同时工作的时候,上位机收的数据是降频的。可能是我24L01主机端处理的不好。求大神指点下,给点思路或者其他的一些无线方案。(从机设备可能会有100+的数据)

网友A:
100Hz的频率?说清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Hz的频率?说清楚问题。

其实从机设备就是采集mems的数据,然后在服务器端(电脑端)解算姿态,所以现在从机的采集频率为100hz
,但是从机设备可能比较的多。按照现在的方案,肯定会降低服务器端的接收到的数据的频率。可能我24L01,接收的部分处理的不是很好。现在想找点思路,或者其他的无线方案,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Hz的频率?说清楚问题。

24l01本身也有局限性,一个频段里最多能1对6,所以在考虑其他的无线方案。现在也在评估WiFi的无线方案。

网友A:
数据较大时必须本地处理,尽量减少通迅量,然后用主从网轮询的方式通迅。

网友B:
可以考虑多个24L01做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