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400V,150mA高压电源厂家

楼主(2015-07-27):
设备需要400V高压电源,精度没要求,输入电压220AC,欢迎推荐厂家?(必需能开**)

网友A:
是400VAC还是DC?DC的话直接用6562做个PFC就可以了

楼主:
400V直流,倍压整流估计也可以,或者变压器升压在整流,不过是用在工业 场合,必需性能稳定,精度无要求,求推荐厂家 (开**)

网友A:
倍压整流精度太差了,直接用工频变压器升压的精度也太差,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最好别用,你这个情况最好用6562做个PFC升压电路,直接输出400V,稳定可靠,元件也不多,你们自己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精度太差了,直接用工频变压器升压的精度也太差,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最好别用,你这个情 ...

我这电源一般都是买现成,不知版主哪儿有没有成熟的产品(要能开**,要签订合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源一般都是买现成,不知版主哪儿有没有成熟的产品(要能开**,要签订合同的), ...

现成的我没有,不过你这电源要求这么低,应该很容易找到的,PFC升压可以,或者是普通的BOOST升压也行,都不难

网友B:
DC的话直接用6562做个PFC就可以了

搜索一下L6562 PFC 看看,有输出400v的。
你可以直接征求看谁能用L6562做400v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L6562 PFC 看看,有输出400v的。
你可以直接征求看谁能用L6562做400v输出的。

恩,这是6562官方资料里面的,此电路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非常合适

网友C:
你这个条件我们可以满足,正规公司,具体可以加这个QQ交流下,QQ1838766976,或者参考网站 www.fectsim.com

网友D:
我来给你定做吧,可以开**,签合同。
联系方式签名上有。

网友B:
有“不亦心”出马,你的电源就能搞定。

网友E:
刚刚做了个350V 100W的,稳压,隔离,不过价钱比价贵,还是找小心吧。。

网友F:
工频变压器升压,整流滤波;

网友G:
楼主说的是400v直流输出?没有纹波要求等等的?  你是给什么供电需要多大功率,电压变换范围10%以内还是多少?  对电源的体积有没有要求,毕竟工频电源有点大

楼主:
感谢大家捧场,本来想在坛子里找找,公司采购突然给说电源找到了,我也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