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移植uCOS 惊现不明问题!

楼主(2015-07-27):
原谅我是标题党。。

我在Micrium 找到移植好的uCOS工程,在讲其转到我的工程的时候编译器给出如下警告:

Error[25]: #error '"Must define USE_LARGE_CODE_MODEL (to either 0 or 1)."'. D:\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430\INC\macros.m43 23

我尝试自己定义这个宏 然而并没有用,我是新手不知道为什么,有大神有相关经验传授,感激涕零!

楼主:
补发图片一张

网友A:
必须定大端模式

楼主:
是在IAR的工程选项中设置的吗?还是在哪个文件中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IAR的工程选项中设置的吗?还是在哪个文件中定义?

在文件中设置

网友C:
什么是大端模式

网友D:
这个就是需要确定数据类型的,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的,这个在数据的通讯中很重要的。

网友D:
所谓的大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这样的存储模式有点儿类似于把数据当作字符串顺序处理:地址由小向大增加,而数据从高位往低位放;    例子:   0000430: e684 6c4e 0100 1800 53ef 0100 0100 0000  0000440: b484 6c4e 004e ed00 0000 0000 0100 0000     在大端模式下,前16位应该这样读: e684   **方法: 地址的增长顺序与值的增长顺序相反

网友D:
所谓的小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这种存储模式将地址的高低和数据位权有效地结合起来,高地址部分权值高,低地址部分权值低,和我们的逻辑方法一致。   例子:   0000430: e684 6c4e 0100 1800 53ef 0100 0100 0000       0000440: b484 6c4e 004e ed00 0000 0000 0100 0000    在小端模式下,前16位应该这样读: 84e6   **方法: 地址的增长顺序与值的增长顺序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小端模式,是指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这种存储模式将 ...

谢谢回答。

网友E: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是在哪配置的

网友F(2017-08-09):
在哪个文件设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