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ADC 可以设置不同采样频率

楼主(2015-07-27):
DSP28335 ADC 双通道采样时可以设置不同采样频率吗?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B:
看你的具体要求情况了,就2路信号 是有可以做到的

楼主:
感谢你得回答! 我现在就是两路信号输入需要不同的采样频率,请问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C: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分享,参考了。

网友D:
参考一下数据手册,里边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