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中断

楼主(2015-07-27):
pwm输出脉冲是不用中断的,但我想pwm每输出几个脉冲就中断来改变占空比,请问如何设置pwm中断?

网友A:
定时器的溢出就是pwm的个数.

网友B:
用比较中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中断也可以.

比较中断是比较输出吗?

楼主:
比较中断是比较输出吗?

楼主:
比较中断是什么?

楼主:
运行当中想要改变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不是开NVIC中断,在更新中断里调用:TIM_SetAutoreload() TIM_SetCompare1()这两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分配优先级,更新中断使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