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最新推出针对于小功率电机拖动领域的高科技产品——直...

楼主(2015-07-27):
  • 接口定义
    名称
    说明
    正/负极
    直流电源输入,18-48V(标准出货是24V,其它电压范围在订货时说明)
    U,V,W
    电机相线
    HA,HB,HC
    霍尔信号线
    H+,H-
    霍尔电源,以及外接调速电位器时或控制信号时公共电源(+ -5V)注⑤
    VE
    外接调速信号输入(标准出货为:0 ~ 5V)。使用内部调速时悬空。注①
    DR
    方向控制;悬空或高电平时为正转,低电平反转;注③注④
    EN
    使能,悬空或高电平时为正常工作,低电平脱机 注③
    FG
    速度反馈信号,频率=霍尔换相频率 注②
    ALM
    报警、故障信号输出。当驱动器发生过流、过压等异常时,输出信号有效
    RUN/Err
    红色,正常运转时长亮(RUN);当发生故障时闪烁(Err)
    显示、通讯接口
    为TTL 电平的串行通讯接口,可连接显示板或通过USB转串口线连接电脑
    调速
    内部电位器调速,顺时针旋转,速度0-100 %

    注①           :支持外接10K电位器或模拟电压调速。当外接电位器时,Ve对应电位器中间脚,H+、H-对应连接电位器的两边脚。当外接模拟电压(0~5V)时,H-为参考地,Ve为模拟电压输入信号,H+悬空(详见接线方法)。如果需要使用外部0~10V作为调速信号,需在订货前说明。
        使用此功能时确认在显示面板或电脑上设置为“外部调速”状态
    注②:速度反馈接口,采用oc门方式,禁止与地直接相连,不用时悬空。
    注④             :此信号需有5mA以上驱动吸收能力
    注⑤             :当使用此功能时,确认在显示面板或电脑上设置为“外部方向”状态
    注⑥             :作信号电源输出时,默认为3.3-5V,最大驱动能力200mA。
    限流说明:本控制器采用输出限流方式,有效避免因启动或负载加大时电流过大导致工作异常。实际使用时请根据电机参数设置输出限流值。限流值在显示面板或电脑上设置

UBHD系列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是最新推出的针对于小功率电机拖动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本产品采用性价比极高的高性能微控器(MCU)解决方案,具有高度的抗干扰性及快速的响应性,从控制性能上与传统直流电机相比具有免维护、长寿命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针织设备、医疗设备、食品机械、电动工具、园林机械等一系列电气自动化控制领域。

本品驱动器适合驱动电流在 10A、电源电压在直流48V、电机功率在300W以内的任何一款低压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带120度霍尔传感器)。具有内部电位器调速或外部模拟电压调速功能,且配有上位机监控系统,具有方向选择、速度输入、额定转速、停车模式、极对数、软启动时间等参数的设置功能,还具备大转矩启动、快速启动、刹车、正反转切换等等功能。

一、            产品特点

1.        可应用上位机监控系统设置参数(参数具有掉电保存功能)、启停电机、调速等功能。

2.        可提供串口通讯协议,方便二次开发。即通过其它单片机与该产品通讯,实现电机的启停、方向切换、调速等控制功能。

3.        采用PWM方波脉宽调制技术,实现速度的PID控制。

4.        具有软启动功能,启动时间可设。

5.        适用于带120度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

6.        额定转速、极对数等参数可设。

7.        启停、快速制动、正反转切换等功能。

8.        过流保护功能。

9.        过流、过压、堵转、霍尔故障、启动失败等故障保护。

10.   测速输出,异常报警输出等。

11.   多种调速方式:内部调速、外部调速、上位机调速。

二、            电气特性
输入电源
DC 12V~48V直流电源供电,容量:根据电机功率选择。
输出电流
额定10A,瞬时最大45A(≤3s)。
驱动方式
PWM方波驱动输出。
绝缘电阻
常温常压下>500MΩ。
绝缘强度
常温常压下500V/分钟。
重    量
约200克。
三、            环境要求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使用场合
避免粉尘、油雾及腐蚀性气体。
使用温度
0oC~+50oC。
环境湿度
<80%RH,不凝露,不结霜。
震    动
最大不超过5.7m/s2。。
保    存
-20oC~+125oC,避免灰尘,最好使用原包装盒。
四、            功能使用

1.      正、负极

直流电源输入,直流12~48V DC(标准出货是24V,其它电压范围在订货时说明),通常采用线性电源(见附录:线性电源原理图)供电,用户须注意整流滤波后电源纹波电压,不可超过48V DC,以免损坏驱动器,线性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应大于驱动器输出电流的160%。当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应注意其标称的额定输出电流,尽量选购与电机相电流匹配的开关电源(120%)。

2.      U,V,W

直流无刷电机三相线。

3.      HA,HB,HC

直流无刷电机霍尔信号线。支持带120度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用户需按对应霍尔线定义接入驱动器。如果不知道线的对应关系,请联系公司技术支持。

4.      H+、H-

霍尔供电电源;以及外接调速电位器时或控制信号时公共电源;H+为5V,H-为地(GND)。作为信号电源输出时,默认为3.3-5V,最大驱动能力200mA。

5.      VE

外接调速信号输入(标准出货为:0 ~ 5V),使用内部调速时悬空。支持外接10K电位器或模拟电压调速。当外接电位器时,Ve对应电位器中间脚,H+、H-对应连接电位器的两边脚。当外接模拟电压(0~5V)时,H-为参考地,Ve为模拟电压输入信号,H+悬空(详见接线图)。如果需要使用外部0~10V作为调速信号,需在订货前说明。

出厂默认调速方式为内部调速。

温馨提示:若使用外部调速,必须使用随机配送的通讯电缆连接电脑,并安装监控系统软件,在电脑上或使用面板上设置外部调速。也可以在订货时,注明“外部调速”。

6.      DR

正反转方向控制端口。悬空或高电平时为正转,低电平反转。此信号需有5mA以上驱动吸收能力。

外部接线如下图所示。

当K合上(DR为低电平),电机方向切换为反转。当K断开(DR为高电平),电机方向为正转。

出厂默认为“端口控制”状态。可在显示面板或电脑上(上位机监控系统中方向选择参数)配置为“端口控制”或“正转”或“反转”。

温馨提示:无刷直流电机不同于交流异步电机或直流电机,它通过电机内部霍尔信号进行电子换向,因而不可通过改变电机绕组接线相序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7.      EN

用户可通过控制驱动器EN端子来控制电机的起动或停止(或刹车)。此信号需有5mA以上驱动吸收能力。

外部接线如下图所示。

当K合上(EN为低电平),电机启动运行。当K断开(EN为高电平),电机或自由停车或刹车,即停止运行。

出厂默认为自由停车。可通过显示面板或电脑上(上位机监控系统中方向选择参数)配置为“自由停车”或“快速刹车”。

当端子为低电平时,电机模块使能(EN),当调速信号有效时电机转动。此时,面板或上位机通讯无法改变EN信号的有效性。即EN信号有效时(0),不响应上位机的启停命令。

温馨提示:当端子上(EN)为高电平(即悬空)时,可以使用面板或上位机通讯的启/停控制。如果不使用面板或上位机控制时,EN与H-短接,此时,可通过调速电位器启停电机。

8.      PG

速度反馈信号。采用OC门方式,不用时悬空。此信号与电机转速成正比,PG频率与霍尔换相频率相同。

电机转速=60×PG信号频率/(电机极对数*3);

例如:用户选用4对级电机时,当PG输出信号频率为600HZ时,电机转速=60×600/12=3000转/分。

9.      ALM

报警、故障信号输出。采用OC门方式,不用时悬空。当驱动器发生过流、过压等异常时,输出信号有效。

当驱动器产生过流、过压、堵转、电机失控等故障时,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停止电机运转,并向外输出一个报警信号ALM,同时,驱动器红色指示灯亮起,最大限度的保护驱动器和电机的安全。发生此报警时,请立即切断电源,检查配线是否错误以及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当选择大惯量电机时,电源电压不宜选用太高,以防频繁启停造成驱动器过压报警。

10.  RUN/Err

工作状态指示灯,正常时长亮(RUN);当发生故障时闪烁(Err)。

11.  通讯接口

此接口为TTL 电平的串行通讯接口,可连接显示板或通过USB转串口线连接电脑,运行上位机监控系统,以配置参数等功能。也可以通过此接口实现上位机(其它MCU)的控制。如有需要,请联系厂家,索要通讯协议。

12.  调速

内部电位器调速,顺时针旋转,速度0-100 %。速度调为0时,电机停止运行。

出厂默认为内部电位器调速功能。

五、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界面如下图所示。

通过监控系统,可获取驱动器当前的参数设置状态,也可对各种参数进行设置。如:

方向选择包括:正转、反转和端口控制。默认为端口控制。

速度输入包括:内部调速、外部调速、上位机调速。默认为内部调速。

停车模式包括:自由停车和快速刹车。默认为自由停车

另外,有户可以对电机极对数,额定转速等参数进行设置,还可设置软启动的启动时间。

温馨提示:

1.     若需使用监控系统,必须使用随机配送的通讯电缆连接驱动器及电脑,并安装监控系统软件及通讯电缆(PL2303)的驱动程序。

2.     填上正确的电脑识别出来的串口号,并“打开”串口,才能进行参数设置及控制。

六、            故障保护

驱动器有良好的保护功能,当发生各种故障时,故障信号可能过上位机显示出来。

故障代码定义如下:

E--1,自检不过,即功率模块故障

E--2,霍尔故障

E--3,启动异常

E--4,过流(超过10A)

E--5,功率模块错误

E--6,过压【供电电压超过60VDC】

E--7,电动机堵转

当发生故障时,如果配显示板,则显示板显示故障代码,同时驱动器灯闪烁,故障输出有效。如果连接监控系统,则监控系统中显示故障信息,部分故障情况可在监控系统中清除,需断电且排除故障方可重新上电运行。

七、            接线示意图
八、            安装尺寸
附录:线性电源原理图

图中:TX为隔离变压器,根据电源负载确定其参数。一般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根据输出直流电压要求而定,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V DC+≈1.414×Vout。当用使用本驱动器时,推荐变压器输出为AC 21~28V。其中:变压器容量根据负载电流决定;C1为电解电容,推荐参数为:100V/2200uF;C2为无感突波吸收电容,推荐参数为:400V/0.22 uF;D1整流桥参数根据负载电流及输出电压而定。为确保系统的稳定,建议电源功率容量裕量要大于电机额定功率的50%。

电机运行中的侧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