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求助,问题比较多,希望进来看看

楼主(2015-07-27):
我在linux环境中交叉编译完的比如:简单功能的udp协议代码。直接烧写到开发版的nandflash就行了吗?
我的头文件应该是带有linux操作系统才能调用运行吧?而操作系统的文件就在nand里是吗?

所以直接烧到nand里就不行,而是在加到系统镜像里,和系统一起烧进nand?

那么,怎样把udp代码加到系统镜像里?加到哪块,怎样添加?

从启动开发板,到执行udp代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指点下。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我的am335x板的nand flash分为5个主要区域,MLO区,uboot区,启动参数区,uImage区,和ubi文件系统区.
你的udp代码如果是应用程序,则应该加到ubi文件系统区,即将你的udp代码的执行文件拷贝到你的计算机上的ubi文件目录中,然后用mkfs.ubi工具将ubi文件目录打包,然后再烧写到nand的ubi区域中.
开发时建议不要动不动就烧写nand,太费时.可以参考我的博客**"嵌入式linux新手入门手记",在你的计算机上增加nfs服务,这样启动arm板时,将根文件系统挂载到nfs上.你修改udp程序后,只要将编译后的目标代码拷贝到nfs文件目录下,然后再目标板上执行就可以了.
等开发完成后,在一次制作ubi文件烧写到nand中。我的am335x上嵌入式linux的启动过程:
1, CPU内部固化的OTP引导程序启动;
2, MLO启动;
3, uboot启动;
4, 加载uImage,;linux kernel启动;
5, 启动shell,根据你的/etc下的启动配置加载相应的驱动模块,进行环境变量设置;
6, 如果你的启动时的配置文件中加入了启动你的应用程序的命令,shell将自动启动你的应用程序;
      如果没有,则进入到命令行状态.

我的博客**连接:https://bbs.21ic.com/blog-62511-138966.html

谢啦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