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7-27):
该元件是发光器件,有三个脚,一开始以为是发光二极管,但是用万用表测,没有单向导通。真的狠奇怪,想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图片见附件

网友A:
传个JPG文件吧

楼主:
图片,哥哥们,请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哥哥们,请看!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带两种光的led

网友B:
三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带两种光的led

不是的,这个只是发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大家才能帮你。

哥,图来了。求解

楼主:
图片是PNG的格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分别是多少?

发光体三个脚之间无阻值,所有很奇怪!

网友D:
一般万用表压降档满量程是2V,这种高亮度白色LED工作电压都在3V以上,你的表测不出压降也点不亮,电阻档一般也测成无穷大,建议用个5V电源串个几百欧电阻来点看亮不亮。

网友E:
会不会是RGB全彩LED

网友:
功率发光管之类的

网友F:
楼主看附件日亚的像不像你的LED?

楼主是个抄板的。请问您是?也是抄板的?

网友F:
淘宝上有美国CREE科锐好像更像楼主的LE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1.MBIGPD&id=45572710242&ns=1&abbucket=3#detail

楼主:
二姨力量大,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哥哥们,请看!

就是大功率LED,中间那个焊盘估计是散热用的,板子是不是铝基板?

LED的长宽是不是5mm的?

网友H:
太明显了
肯定是个发光的LED器件

网友I:
LED灯珠啊

网友J:
这是大功率led啊,中间的焊盘是散热用的啊。

网友K:
还是发光二极管吧,2个一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还是发光二极管吧,2个一起的

有的LED是内部带保护电路的,如反向击穿方面的保护。

网友L:
点阵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大功率LED,中间那个焊盘估计是散热用的,板子是不是铝基板?

LED的长宽是不是5mm的? ...

是个LED灯,长宽是3.6mm,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万用表测不到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万用表压降档满量程是2V,这种高亮度白色LED工作电压都在3V以上,你的表测不出压降也点不亮,电阻档一 ...

版主大师,能点亮的,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测不到极性。

网友M:
http://www.everlight.com/Seriati ... 1-8b3b-0002a54e500f
像是台湾亿光的东西。LZ自己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tp://www.everlight.com/SeriationList.aspx?Seq=2a5d18dc-2205-e411-8b3b-0002a54e500f
像是台湾亿光的 ...

谢谢

网友A:
我见过一款3脚的激光二极管,器重一个脚是反馈脚,闭环控制用的,LED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师,能点亮的,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测不到极性。

我还没见过可以测出这种白光LED极性的万用表,貌似福禄克有一款万用表把测LED作为卖点,也许可以,你查一下。

网友N:
是变色的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