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V稳压管

楼主(2015-07-27):
因为某个信号需要稳压在1.8V,所以买了ON的mmsz4678和dodie的ddz9678,发现这两个稳压管都无法稳压。
因此将稳压管接1.5K的电阻接可调电源,从5V调整到20V,测量稳压管两端从2.8V变化到3.6V左右,也就是说,电压是变化的!
现在我有点搞糊涂了,是稳压管有问题还是1.8V稳压管有别的特殊规律要注意的?
我先是在mouser上买了ddz9678,发现问题,然后怀疑管子问题,后又在淘宝上买了mmsz4678,测量结果和ddz9678相同。
有用过相同型号或者别的1.8V稳压管的吗?
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

网友A:
说明书是不是说任何工作电流条件下,都稳压1.8v;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搭建电路。类是贴已经发不少。

网友B:
自己看规格书中@IZT定义的电流。
稳压管定压和电流相关,电流大电压就大。
多少V电压的稳压管是在规格书@IZT条件下测出来的。

网友C:
数据手册截图:

Izt = (5 - 2.8) / 1.5 = 1.47 mA
Izt = (20 - 3.6) / 1.5 = 10.93 mA

可能工作点电流太大了,把串联的电阻换到 150K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截图:

不太懂,Izt应该不是可以承受的最大稳压电流吧?
管子标明的是500mW,
我的理解应该是管子可以承受500mW/1.8V=277mA
如果电流只能在50uA左右才能稳在1.8V,10mA或者1mA就到2.5V甚至更高去了,
稳压管的工作范围也太窄了。

楼主:
看起来是我对稳压管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
有没有类似的帖子,比较深入分析稳压管的特性
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是不是说任何工作电流条件下,都稳压1.8v;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搭建电路。类是贴已经发不少。 ...

手册里面看到了这个图。
看起来稳压值低的对电流更加敏感。

网友D:
信号需要稳压1.8V
用稳压管 不太妥当的
或者说 根本就是错的
从信号来源入手,进入到哪里?什么信号?数字还是模拟 信号 分析 找解决办法

网友C(点评):
斑竹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Izt应该不是可以承受的最大稳压电流吧?
管子标明的是500mW,
我的理解应该是管子可以承受500mW/ ...

如图所示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蓝色区间为(所有)二级管正向稳压工作区;红色区域为稳压二级管反向稳压工作区。

在稳压工作区内,电流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而电压变化很小 —— 这就是二极管稳压的意思。

在设计中,要保证:
1.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要足够大 —— 超过拐弯的点。如对稳压管, Id > Izt。
2. 电流变化范围足够小 —— 在稳压工作区,(电压的变化 / 电流的变化)接近一个常数,要保证电压变化在要求的范围内,电流的变化也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就应该考虑其它方案,如 LDO、DC2DC……等。
3. 二极管的电压、电流以及功耗在手册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E:
TL431,然后分压

网友F:
电阻分压?电流不够吧;

网友G:
你得看看模拟电路的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谢谢,理解了。
很多问题还是因为没有看清楚,或者说理解透数据手册造成的。
等碰到问题了,就焦头烂额。

网友H(2016-09-06):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求教

网友I:
稳压管本身没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稳压管本身没问题吧

没问题

网友J:
楼主购买二极管不是真的4678.

网友K(2017-09-06):
可以用仿真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为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感谢分享

网友M(2017-11-09):
看曲线就知道   1.8v电压有点低,不适合用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