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库函数中时钟系统初始化怎么弄?

楼主(2015-07-27):
没有看到,时钟系统初始化函数,???????

网友A:
系统的时钟初始化,你在启动文件中找,有这么一个函数的。STM32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在这个system_GD32f10x.c文件中,debug一下就可以看到就去了

网友C: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是在SystemInit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