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按键,三个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按键,按下去就是低,不按下去就是高电平。
两个按键各控制一个功能。
现在我需要第三个功能,但是又没有空间再加一个按键。
所以我想做一个小电路,同时按下两个按键,触发第三个功能。
这个电路是存硬件,不是单片机,所以也没法用什么软件来实现什么长按短按。
求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2015-07-28):
硬件也可以实现长按短按,你说的同时按用逻辑电路就可以,

网友B:
用“或”逻辑检测两个键都按下去,两个键都按下去是0,任意一个按键按下去是1,“或”逻辑可以用二极管实现。

网友C:
用个与门或者与非门

网友D:
逻辑电路真值表:
K1        K2        Q1        Q2        Q3
H        H        L        L        L
H        L        L        H        L
L        H        H        L        L
L        L        L        L        H

网友E:
单击、双击、长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F:
可以用长按和短按来表示不同功能,或者用组合按键也可以

网友B:
2-4译码,太妙了!

网友G:
话说当年电报也就一个按键

网友H:
感觉楼主的体育老师要伤心了,发帖也没说能不能接受中间出现非预期过渡阶段,是不是执行中要一直按着   下面一堆热心人就已经开始帮译码了。
下面是我瞎猜的。
如果只需要简单逻辑列表译码,估计楼主应该也不会来问了,可能是不希望出现非预期过渡阶段。 两个按键总有先后,老人家手脚慢给你整出几百MS间隔。  数字电路忘记了,估计是要时序逻辑了吧  瞎想2种  1慢速扫描,下降沿清零时钟。     2上升沿触发       第二种要抬起才执行,估计不合要求

网友I:
LZ说,空间关系,纯硬件电路,不想用MCU。
其实,用MCU是最省钱的最灵活的办法,8PIN的MCU,又不贵。

网友J:
8pin的现在才2毛多。

网友K:
MCU要编程,要外围电路,能不用就不用呗。

网友L:
不用MCU,用逻辑电路。

网友M:
只加一个或门就可以检测三种了。

网友N:
用逻辑器件就可以实现,也是纯电路。

网友I:
谁用逻辑电路,谁最后会很惨的。

网友O:
用状态机的方式也可以实现,按键1:按第一次是功能1,按第二次是功能2,按第三次是功能3,然后循环;按键2:默认功能或者启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