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072供电发热问题

楼主(2015-07-27):
我用TL072做一个差分电路,用正负12V双电源供电,datasheet给的是正负18V最大供电电压,我发现双电源接进去以后芯片会发热,发热程度是有一点烫手,但是芯片的功能是对的。当我用单电源24V供电的时候,就不会发热,谁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是PCB有问题吗

网友A:
从工作条件看,  ±12V 和单 24V 是一样的.
那么发热跟功耗有关. 除了电源电流消耗功率外, 还有输出驱动消耗功率.
你可以感觉输出电流和电压计算一下输出部分消耗的功率. 往往这部分消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