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本人是一名学生,和同学一起弄一个装置。打算利用线圈从打印机工作时电源线的火线上采集电压信号,利用这个电压驱动继电器继而使整个装置工作。现在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线圈可以从火线上采集信号。因为受成本影响不能直接使用较昂贵的器件如罗氏线圈。各位高手能否帮帮忙?感激不尽!
打印机工作时的电流是4A交流电。

网友A:
“打印机工作时的电流是4A交流电”
仅仅是取电流信号的话,用电流互感器。

“利用这个电压驱动继电器继而使整个装置工作”
办不到。

网友B:
楼主先说清楚到底想干什么吧,另外对器件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否则难免出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工作时的电流是4A交流电”
仅仅是取电流信号的话,用电流互感器。

我不是想利用这个电压驱动整个装置工作,而是仅仅使继电器线圈段闭合。然后继电器输出回路有12v直流电源及各种器件,使这个回路进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清楚到底想干什么吧,另外对器件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否则难免出笑话。 ...

应该是我没说清楚。继电器线圈段连接采集的电压信号,公共端和常开连接工作回路。仅仅是利用这个电压信号使继电器常开闭合然后装置能够工作。当然,这个电压信号使要经过整流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利用这个电压驱动整个装置工作,而是仅仅使继电器线圈段闭合。然后继电器输出回路有12v直流电源 ...

打印机工作时其电源电流通常是变化的,不会总是4A。
你的电流互感器如果在打印机电源电流4A时可以驱动继电器,那么打印机电源电流1A时恐怕继电器会释放。
如果你设计成打印机1A电源电流时继电器即吸合,那么打印机电源电流4A时需要耗散掉不少功率,否则将损坏继电器。
还是仅仅用电流互感器取得电源电流信号,判断信号有无,再另用一个电源供给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工作时其电源电流通常是变化的,不会总是4A。
你的电流互感器如果在打印机电源电流4A时可以驱动继 ...

如果经过整流可行吗?还有就是这个信号怎样判断有无使得继电器可以吸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经过整流可行吗?还有就是这个信号怎样判断有无使得继电器可以吸合? ...

驱动继电器必须先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经过整流可行吗?还有就是这个信号怎样判断有无使得继电器可以吸合? ...

“这个信号怎样判断有无使得继电器可以吸合?”
查查你的继电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再计算你的电流互感器应该传输多大功率和多高电压,最后把继电器接好试试。

再说一遍:强烈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怎样判断有无使得继电器可以吸合?”
查查你的继电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再计算你的电流互感 ...

我是说另接一个电源然后通过判断该信号有无使继电器吸合、怎样使用这个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另接一个电源然后通过判断该信号有无使继电器吸合、怎样使用这个信号? ...

电流互感器多数允许二次接一定负载电阻(不能太大)使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
用个比较器即可判断该电压有无。

网友C:
你应该采集电压信号 吧

机器都没有启动  哪里来的电流

怎么实现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网友D:
说的稀里糊涂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呢。
在咨询别人之前自己脑子里最起码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能什么都没有就来问。

网友E:
电流传感器啊,LEM的/霍尼韦尔的,开环的/闭环的,霍尔的/磁阻。看精度和量程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