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沁恒电子CH559评估板测试报告1——开箱、USB烧写

楼主:
前几天看到活动专区的这个活动,8位增强型USB HOST/DEVICE单片机CH559开发板免费申请活动就申请了一块,21日沁恒有人打电话来核对信息,看样子申请的人不多
因为权限不够,发不了URL链接,所以文中涉及到的文档和软件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官网做得很简洁,很容易找到。

先说明一下,我是一个菜鸟,所以测评只能从菜鸟的角度入手,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今天下午终于收到了板子,到手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了,包括CH559EVTL板子,一条公对公USB双头数据线,还有一光盘,上图。
包装挺严实的:
合照:

光盘,小巧精致:
这就是主角CH559开发板了,单片机所有引脚都使用双排排针引出来了,很符合沁恒电子板子的特色,连布局方式都很像:
反面,看得出来,做工还是十分精细的,上面那个标签,标注生产日期是15年7月24日,质保日期16年9月29日,保1年2个月5天。。。

楼主(2015-07-27):
开发板主芯片及功能说明
        CH559 芯片是一款兼容 MCS51 指令集的增强型E8051 内核单片机,其 79%的指令是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平均指令速度比标准 MCS51 快8~15 倍。
CH559 内部/外部晶振可选, 内置 64K 程序存储器 Flash-ROM 和 256 字节内部 iRAM 以及 6K 字节片内 xRAM,部分 xRAM 支持DMA 直接内存存取。CH559 内置了 ADC 模数转换、4 组定时器和PWM、双异步串口、双 SPI 等功能模块,以及内置双端口 Root-HUB,支持 USB-Host 主机模式和 USB-Device 设备模式。
        开发板配有 32KB 外扩RAM、 2MB 串行 FLASH、 自弾式 TF 卡座、RTC 时钟电路、2*USB 接口、串口(MAX3243) 、8 路 10/11 位AD、8 位主动并口、5 个 LED 灯、4 个按键、电源支持9V/5V/3.3V 供电,可通过 USB Host/Device 口和串口 0 下载代码。

楼主:
开发软件
选用比较常见的KEIL4就好,下面是创建工程,编译什么的,有基础的注意CPU型号选择 SST 系列 89x58RD就可以了(官方手册上说其他 MCU 型号也可以,指SST系列全体吗,说的不太清楚),这一楼可以跳过不看
1.运行keil4,点击“project”,如下图选择“New μVision Project…”,弹出一对话框,如下图 ,选择创建工程的目录,输入文件名,点击“保存”。

2.点击“保存”之后弹出对话框,选择 SST 系列 89x58RD(其他 MCU 型号也可)。

点击“OK”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选择“否”,创建完成。

3.选择File->New新建空白文档,点击保存按钮弹出save as对话框,将文件保存为.c文件。

4.在左侧Project栏右击Source Group1,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p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刚刚保存的c文件,点击add添加,同时添加CH559.H文件(可从官方提供的例程里拷贝过来)。

5.右击Target 1,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OutPut选项卡,选中Create HEX File复选框,确定后返回。

6.编辑好程序后,点击编译图标或者按F7完成编译,会在工程文件目录下生成HEX文件。

楼主:
程序下载
CH559EVTL提供了两种下载方式,USB下载和串口下载。因为楼主现在手头只有这一套板子,缺少设备,就先说一下USB下载。
官方文件写得很明白了,截图给出,我捡重要的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说。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顺序,比如选择USB下载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先按住K2,然后在将S1拨到ON端,松开K2;先上电再按K2是检测不到设备的。串口下载也是这个顺序。顺序对了就是下面那个样子了,USB列表里会显示型号及设备号。

楼主用评估例程里的GPIO HEX文件试了一下,注意烧写好后再上电才能显示出效果,图如下:

楼主:
第一段先到这里了
新人,第一次发这种技术贴,写得不好大家见谅

网友A:
挺细致的啊

楼主:
竟然是版主大人
菜鸟一个,没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主芯片及功能说明
        CH559 芯片是一款兼容 MCS51 指令集的增强型E8051 内核单片机,其 79%的指令是单 ...

这芯片的功能不错

网友C(2015-09-07):
现在还有板子送么?

网友D(2016-02-19):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板子送么?

打个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