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模块外部通道切换时,会不会相互干扰

楼主(2015-07-27):
我以前用过AVR单片机,低端的那种,发现几路模拟进入单片机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上一通道的值会影响到下一通道。

网友A:
这个我以前还没有太注意呢,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会吧,模拟开关确实会出现那个情况,延时一段时间,应该会好点

网友B:
应该是因为在模拟开关的后极的电容较大,电荷不会很快的释放,导致这类情况吧

网友C:
新出的片子,基本上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加延时吧,那样就会解决的

网友E:
没有遇到过,不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