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基于MSP430实现风扇风速自动调节系统

楼主(2015-07-27):
方案:
本设计使用主控芯片为28引脚的MSP420G2553,电源模块为其他各模块提供3.3V和5V电压。测温电路由常用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一个电阻组成,继电器控制部分则由单片机的3个I/0提供控制信号,即时钟脉冲,当温度达到预设值时,单片机会选择相应继电器来控制风扇风速,但温度没有达到预设值时,所以继电器处于断开状态,即风扇不转动。液晶部分直接与单片机相连,进行温度显示

功能:
本作品为温度控制器,利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检测,然后与设定的温度值进行比较继而通过通过MSP430单片机选择继电器的开断进行选择风扇的档位来控制风扇的转动速度,并对当前温度在LCD上进行显示。

网友A:
很不错的样子,预设的温度值是键盘输入吗。不知道风扇能把温度降多少

网友B:
感觉风扇好像不能降低室温吧,那调速就...

网友C:
这个主要是根据温度的检测来确定的。

网友D:
太奢侈了吧,这个场合用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