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一动作系统老是死机

楼主(2015-07-27):
继电器一动作系统老是死机,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继电器部分的电路图上来,一起分析下

网友B:
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B:
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电感,电感有续流作用,会有反向的电流,对系统造成冲击,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C:
估计是没有因二极管

网友C:
系统里有继电器,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网友D:
学习了,这个真是这样,原来那个二极管是这个作用

网友E:
当然有可能,那么大的电感

网友F:
学习了,3楼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