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如何将5V分出一个4.25V给传感器供电?

楼主(2015-07-27):
大家好!

我有个传感器需要4.25V供电, 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电阻分压电路.

我用在线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电阻, 一个300欧姆, 1个1.8K, 分到了4.22V左右. (也可以)

但是实际上接上传感器时, 传感器原本的4.2V的引脚电源就只有0.9V左右了.  (我量了一下, 这个传感器的正负极阻值在22欧姆)

然后我用一个3V的直流有源蜂鸣器试, 电压被分成2V了, 另外一边时2.2V左右.

我想这应该是传感器或者蜂鸣器有内阻, 所以也等于他也是个分压器了.

那么请问如果分压出来的点要给负载使用, 改如何选择电阻呢?

谢谢!

网友A:
串联一支普通整流二极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支普通整流二极管看看。

嗯, 这个我原来这么用过, 压降应该约为0.7V

但是我这次想通过分压电阻实现, 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支普通整流二极管看看。

我把分压电阻去了, 穿了个1N4001, 只压到4.8V.

搜索了一下, 别人建议用LDO, 可是我已经打板子了, 分压电阻为何不能实现我的需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分压电阻去了, 穿了个1N4001, 只压到4.8V.

用于分压的电阻把电能消耗了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分压的电阻把电能消耗了一部分

那如何做才能保证传感器有4.25V的供电呢?

传感器正负极的电阻时22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做才能保证传感器有4.25V的供电呢?

传感器正负极的电阻时22欧姆

用二极管取代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取代电阻分压

我去掉了分压电阻, 用了1N4001, 但是不知道为何只压到4.72V. 难道我的1N4001材料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掉了分压电阻, 用了1N4001, 但是不知道为何只压到4.72V. 难道我的1N4001材料有问题? ...

换4148试一下

网友C:
简单,一个0.3欧,一个1.8欧

昨天已经烧了一片MSP430F5438了. 不过原因应该不是他的回复, 因为我也没有这么小的电阻
没弄清楚之前不敢瞎出主意啊!搞不好把人家的板子烧了怎么办啊!
这电源的负载得有多重啊????还能工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个0.3欧,一个1.8欧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阻, 但是接上传感器后, 电压只有0.9V 左右了.

我用可调电源, 弄个4.25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8V

我用1N4001压降, 弄的是4.72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4V

传感器内阻: 是2个1K的惠斯通桥电路(可燃传感器)

头晕了~

楼主:
手上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个0.3欧,一个1.8欧

那功率得多大?u*u/r=25/2.1=12W多,这还没有算上传感器的耗。或许LGZ就是不满楼主这种态度,别人给我专业的建设,还一味的钻死胡同。

你的猜测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功率得多大?u*u/r=25/2.1=12W多,这还没有算上传感器的耗。或许LGZ就是不满楼主这种态度,别人给我专 ...

额, 居然没看懂他的单位是欧姆.

他的意思是要我用大一点的电阻吗?

不好意思, 我是电路盲, 想做个最简单的电路实验.

请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个0.3欧,一个1.8欧

您好!

我不懂您的意思, 请明示. (我不是搞单片机 电路的, 但是某个实验需要一个传感器, 可能问题比较低级.

可否明示一下我应该怎么做, 分压电阻能否实现我的需求? 如果可以电阻应该多大呢?

我这里有1K~500K 的一些电阻.

网友E:
先考虑你的传感器耗电电流多大。。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还有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

这些不考虑,直接考虑方案,没见过这么做电路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考虑你的传感器耗电电流多大。。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还有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

您好!
我没想到这和传感器有关系.

传感器: 4.25V (±0.1V)
电流: 75mA

是一个可燃传感器, 好像叫惠斯通桥式电路吧.

内部2个1K电阻. (但是我测量怎么只有20欧姆?

用二极管: 1无法压倒4.25V, 第2他的温漂或者其他现象, 会导致电压不同呢?

我觉得分压电阻好像靠谱一些.  请问我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F:
自己算一下V是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要求电源内阻要远小于负载内阻

网友G:
分压电阻更不靠谱!计算的再好,负载电流有变化时怎么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算一下V是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要求电源内阻要远小于负载内阻

您好!
我真的对电路知识一窍不通啊, 各位大哥, 能否直接明示我应该怎么做呢?

另外请教一下:

我这个传感器厂家给的这个图, 里面是2个1K的,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到22欧姆, 那他到底是2K的还是22欧姆的?

你确定这俩1k的电阻是传感器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压电阻更不靠谱!计算的再好,负载电流有变化时怎么稳压?

哦, 那我就用二极管吧.

还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可调电源, 输出4.25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8V
我用1N4001压降, 将5V压降到4.72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4V

接上传感器后, 传感器V+的电源脚上, 1N4001方案比可调电源方案还低呢?

网友:
电桥供电最好精密一些,考虑LDO要不后面的固件工程师很难做了,楼主该好好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你听说过“电源等效内阻及其电压降落”么

网友H:
这个22欧电阻可能是并联在电桥上加热传感器用的电热丝,跟电桥本身的四个电阻没有关系,它发热之后电阻值稳定,串电阻分压足够用。
跟厂家联系确认这个电阻值热态时是否22欧,如果是,就直接串联一个3.9欧电阻,分掉0.75V的电压。
如果不是,需要实测,用带电流表的稳压电源给传感器加上4.25V电压,4.25V除以稳压电源上显示的电流可得到热态电阻值,如果用万用表测电流,最好用10A档,减小万用表内阻造成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阻, 但是接上传感器后, 电压只有0.9V 左右了.

我用可调电源, 弄个4.25V, 接传感器后,  ...

“我用可调电源, 弄个4.25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8V”

其它内容不必看了,你的“可调电源”就有问题。
如果其它实验都是使用这个“可调电源”做的,那么其它实验都必然是错误的。
先把你的“可调电源”解决了再说。

网友I:
这个稳妥:

这个电路还得实际调试一下,太复杂了,有问题的概率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可调电源, 弄个4.25V, 接传感器后, 传感器的V+脚是3.8V”

其它内容不必看了,你的“可调电源”就 ...

我也觉得, 我有个别的传感器, 用这个可调电源供电时, 信号输出一点都不对劲. 比我的IC出来的要高那么一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22欧电阻可能是并联在电桥上加热传感器用的电热丝,跟电桥本身的四个电阻没有关系,它发热之后电阻值稳 ...

非常感谢您这么详细专业的回复, 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听说过“电源等效内阻及其电压降落”么

没听过.:L

我原本是做WINCE的, 自己学了一下DXP, 电路都是用TI设计器提供的, 有些是论坛问的, 拼起来的.

但是我一直看不懂这个4个角的可燃传感器, 电路知识非常贫乏.

楼主:
呵呵 复杂了点, 我下次还是找个LDO重新做一套板子吧.

现在在用二极管, 传感器信号波动有点大,

换可调电源, 波动也大, 原因还不知. 可能是传感器本身的波动吧.

4.25V或可调真LDO(压差小于750mV的LDO)不好找,应该没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我原来这么用过, 压降应该约为0.7V

串联二极管的方法不可取,实际根本就不是降压0.7V的。你要考虑传感器供电输入口的内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把分压电阻去了, 穿了个1N4001, 只压到4.8V.

你把输入阻抗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联二极管的方法不可取,实际根本就不是降压0.7V的。你要考虑传感器供电输入口的内阻。 ...

晕了~ 那能从现有的分压电阻方案 解决吗?

是啊,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输入阻抗, 现在终于懂了.

网友J:
首先,你看你的传感器能接收的电源输入范围是多少啊?不可能就是4.25V,不能改吧。然后根据你的电压范围先选择一个合适的稳压IC。接着根据你的阻抗分配选择合适的电阻串联到电路中。

网友K:
用阻值很大的变位器,可以让电流变小,减小影响

网友L:
传感器必须4.25???  有这么精密  直接上5V好了 怎么也得有个电压范围吧
另外  你的可调电源肯定有问题  你是不是电流档旋到最小了 输出电流无法满足负载
还有  你的5V电源是哪来的  别告诉我说是某个IO口的高电平 。

网友M:
楼主能说说你是做哪方面产品的么

网友N:
老老实实用LDO吧,另外你的电源或者万用表有问题。输出信号后级还要用放大电路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你看你的传感器能接收的电源输入范围是多少啊?不可能就是4.25V,不能改吧。然后根据你的电压范围先 ...

这个是上海速丽德的一个可燃传感器, 供电4.25V

技术手册没有写, 我以前问过他们技术, 他们说±0.1V范围.
http://www.solidsense.cn/uploadfile/proPic/20121213115408223.pdf

我原来那种PID都试验过, 没想到这可燃的这么麻烦. 我的电路知识太缺乏了, 所以很多东西无法理解.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阻值很大的变位器,可以让电流变小,减小影响

是吧.

他这传感器在空气中跳动很大, 1850mv ~ 1935mv左右跳动, 我都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传感器必须4.25???  有这么精密  直接上5V好了 怎么也得有个电压范围吧
另外  你的可调电源肯定有问 ...

您好!

4.25V ±0.1V, 我之前问他们, 可否5V供电, 他们技术说会损坏.

我的可调电源是一个修手机朋友送的, 标称可以2A, 但是我以前用它5V +2A 带一个开发板就带不动.

5V 是TPS54340芯片做出来的. (呵呵 不会用IO电压的, 这点知识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说说你是做哪方面产品的么

做个可燃传感器试验.

网友O:
电阻分压不可行,负载变化时 分到的电压也变化

网友O:
再串个二极管

网友P:
横竖都要改版重做,用LDO供电吧

网友Q:
工作电压4.25V, 电流75mA, 直接用5V供电,串接一个10Ω电阻,连到传感器应当是可以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工作电压4.25V, 电流75mA, 直接用5V供电,串接一个10Ω电阻,连到传感器应当是可以的,可以试试。 ...

嗯, 那我试试.

您这回答比较容易懂, 呵呵

网友R:
串二极管好了,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工作电压4.25V, 电流75mA, 直接用5V供电,串接一个10Ω电阻,连到传感器应当是可以的,可以试试。 ...

按照您的做了,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好像数据输出稳定了许多.

但是面临一个新问题:

我用一个芯片LM2731, 将24V 降压到5V,
5V 用一个芯片TPS79633 输出3.3V
然后这个5V给这个传感器供电,

出现一个问题: 当接上传感器时, 5V被拉低到3V了. 整个系统就工作不正常了.

我换另外一种传感器, 他的电流是120mA的, 都能带的动, 不知道为何这个传感器带不动, 感觉内阻太小了?

网友S:
加一个三极管射随输出就可,大神级的人大失水真。

网友T:
串联0.7V管压降的二极管,或者并联稳压二极管最靠谱。使用电阻分压有风险,如若传感器电流发生变化则电压也会发生变化的。传感器作为前端采集,一般对电压要求较高!

网友E:
找个合适的可调 LDO 单独供电,最简单了。。

网友U:
别用电阻分压了,要不就串个硅二极管,压降0.7V左右,电压基本满足要求。要不就用开关电源吧,可以用开关电源芯片,LM2596之类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别用电阻分压了,要不就串个硅二极管,压降0.7V左右,电压基本满足要求。要不就用开关电源吧,可以用开关电 ...

您好!

我在5V VCC 和 传感器的V+ 脚之间接了个二极管(也尝试了15欧姆电阻)

传感器工作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遇到别的问题了

新问题:

我用一个芯片LM2731, 将24V 降压到5V,
5V 用一个芯片TPS79633 输出3.3V给单片机.
5V 也给这个传感器供电,

出现一个问题: 当接上传感器时, 5V被拉低到3V了. 整个系统就工作不正常了.

我的5V设计的驱动能力可以达到2A.  我换另外一种传感器, 他的电流是120mA的, 都能带的动, 不知道为何这个传感器带不动, 感觉内阻太小了?

网友V:
正常 不下降才不正常:)  因为不确定的内阻(你确定你量一下就能量出内阻?这得并入电路去算的!)和电流  电阻分压一般只能作为测量用  不能作为供电电压  电流如果大 电阻也受不了。建议将使传感器的DATASHEET发看下,你发的只是说通过用惠斯通电桥,如果说VCC是4.25  那分压 得将整个桥加进去算 何况你这电阻还是变化的!如果只是按这传感器所说 通过电阻微弱变化(变化大就不需要用桥了)  应该会有比较宽的电压范围,个人理解  没必要整这个电压出来作为输入电压的。如果真的是这个输入电压,那还是建议使用可调的稳压电源芯片,单电源供给将会有更好的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V:
正常 不下降才不正常  因为不确定的内阻(你确定你量一下就能量出内阻?这得并入电路去算的!)和电流   ...

您好!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让我明白了一些.

不知道可否这么理解: 因为这个传感器内阻很小, 所以我供电给他后, 他相当于一个分压电阻了, 于是把我的电源拉低了, 对吗?

请问我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 下面是这种传感器的原理图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传感器数据手册 http://www.solidsense.cn/uploadfile/proPic/20121213115408223.pdf

他的封装看起来 和这个一样(他们电压不一样)
http://www.apollounion.com/Upload/DownFiles/31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22欧电阻可能是并联在电桥上加热传感器用的电热丝,跟电桥本身的四个电阻没有关系,它发热之后电阻值稳 ...

您好! 我的可调电源会显示电流, 电流大约是70多mA的样子(0.1A格子以内). 和数据手册差不多.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整体电压被他拉低了, 这个传感器接在5V电源, 他充当了一个小分压电阻(22欧 或者 2欧姆), 把5V拉低到了3V, 我其他子系统还依赖这个5V电源工作呢.

请问怎么让我的电路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H:
电桥本身的电阻很大,对分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的稳压电源显示70毫安的时候能稳在4.25V,说明这个22欧的电热丝的热态电阻=4.25/0.07=60.7欧,你需要串联的电阻=(5-4.25)/0.07=10.7欧。你可以想办法测出精确电流自己按这方法再算一下。
至于你目标板的电源功率不够,那就加大,没别的办法,或者另找省电的特殊传感器,因为类似原理的传感器耗电量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桥本身的电阻很大,对分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的稳压电源显示70毫安的时候能稳在4.25V,说明这个2 ...

嗯.

不过我得到另外一家公司新世联 的技术支持, 他们说可燃传感器是需要专门LDO供电, 因为他会拉低电源的.

对于我这种5V还要给其他芯片供电的情况来说, LDO是必须的. (他们的技术支持居然帮我解答了速丽德技术支持都没提到的重点)

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谢谢!

网友W:
看LZ的说法,300 欧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1.8K,1.8K另外一端接地.然后300欧和1.8K的连接点作为4.2V输出.
不能这样分压,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你的传感器需要消耗10mA的电流,那么在30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就是0.01A*300欧姆=3V,也就是说,当你的传感器使用10mA电流时,经过300欧姆电阻后,能够提供给你的传感器的电压就最大只有2V了.如果你的传感器消耗的电流更大,那么经过300欧姆电阻后的电压就更低.
所以你先需要确定你的传感器需要的最大电流是多少,然后再进行电路的设计考虑.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电路不行。会过流烧D1或D2。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不过我得到另外一家公司新世联 的技术支持, 他们说可燃传感器是需要专门LDO供电, 因为他会拉低电源 ...

你的问题是电源功率不够,建议直接飞线加个LDO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真的对电路知识一窍不通啊, 各位大哥, 能否直接明示我应该怎么做呢?

剑倾、天下: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原来另外一种可燃传感器了(日本根本), 这2个电阻原本是外部的.

我看他这个传感器封装成3个引脚了, 以为他集成了这个呢

网友X:
要不在你分压后加一个跟随器再接到你的传感器上。

网友Y:
这种情况最好用线性电源诸如高稳定度的TL431,很常用的,开关电源里通用做基准参考,传感器这类高灵敏度的电源一定要好,不然数据出来的干扰解决不掉

网友Z:
就这水平还设计。。。
电阻分压为什么会失败我小学没想明白,初中就明白了

网友AA:
电阻分压确实不靠谱!负载电流变化,电压就 会 变化!

网友AB:
用个LDO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