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国产示波器

楼主(2015-07-27):
(无正文)

网友A:
国产50M的数字示波器最便宜的一千块钱就能买一台全新的,一般应用没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出了普源?优利德和普源的示波器我都用过 我自己买的也是普源 同等价位优利德没普源的好用

网友C:
大哥。。你预算这么多 建议买泰克的吧。。
优利德的我前一段时间买的 1600 只能说够我用了 开机一直有嗡嗡的声音,一点都不安静。。只能将一分钱一分货。
感觉像是在淘宝评价啊! 好评!

网友D:
这个预算可以买 1054z,然后**到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