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单个MOS管电路

楼主(2015-07-27):
请问大侠如果用单片机的PWM信号控制单个NMOS管,是用NPN和PNP三极管组成的图腾电路驱动还是用专用的IR驱动芯片驱动好呢,如果PWM信号只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驱动NMOS管行不行呢,NMOS管开关回路电压是24V,电流3.5A-4A

网友A:
视你的PWM信号频率而定。频率较低,单个三极管即可。若频率高,则要求驱动电路可以给出较大电流,用你所说的NPN和PNP组成的电路较合适。

楼主:
请问老师,在稳定性方面用图腾电路驱动好还是专用驱动芯片较好呢

网友B:
专用芯片好些,尤其在高速场合。

网友C:
看你的要求了,用分立元件组成的图腾柱有延时,如果你对MOS管开关要精确控制,驱动芯片是最好的,如果是单纯自己做实验那用图腾柱就可以了。

网友D:
MOS是电压驱动型的,驱动与三极管电流驱动型的图腾柱不一样。

楼主:
看了各位的讲解,还是用IR驱动芯片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