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c505在ram中超频运行

楼主(2015-07-27):
在写505的驱动,闲来测试了它的超频能力
跑200M时,直接跑飞,180M没飞 :victory:

一般性能应用跑96M足以,普通应用2、4、6、12M分频即可。

楼主:
再细测了一番
pll 588M
hclk 196M pass

楼主:
505有个非常好玩的特性,它的内核1.2V电压可以由外部提供!!
如果我把这电压推高了,说不定能跑的更高

网友A:
一般超频后,可能太快,硬件的响应跟不上了,然后就判断出错,跑飞了。

网友B:
505有个非常好玩的特性,它的内核1.2V电压可以由外部提供!

网友C:
超频要分具体位置吗?

网友D:
跑的太快会太耗电的,楼主要考虑一下啊。好多应用考虑降频呢。

网友E(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

网友F:
505有个非常好玩的特性,它的内核1.2V电压可以由外部提供!
怎么弄。有那个引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