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一个频率1k~200k的滤波电路

楼主(2015-07-28):
基于op07或者opa620运放设计的滤波电路,要求满足频率1K~200K不失真。由于我的基础不是很好,本来打算采用低通滤波电路,但是看书没有看懂相关参数的计算,它的向量啦,截止频率我都不会,这样其计算不出来这些参数。给的条件就是一个频率。虽然我觉得用带通滤波可能会更好,但是低通滤波参数我都不会计算,带通就更看不懂了。希望路过大神指导一下,拜托了。

网友A:
如果要求仅仅是满足“频率1K~200K不失真”,那根本不用运放,一根导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仅仅是满足“频率1K~200K不失真”,那根本不用运放,一根导线就够了, ...

..................低于1k的过去了怎么办,高于200k的过去了怎么办,虽然说导线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带这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于1k的过去了怎么办,高于200k的过去了怎么办,虽然说导线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带这样 ...

那你怎么不早说你要设计带通滤波器呢?

像你的这种要求,1k~200k,低频截止频率和高频截止频率悬殊较大,不在一个数量级的情况,比较适合采用低通+高通 分开滤波的形式,不太适合直接做带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