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个串口问题

楼主(2015-07-28):
大家好,选了一款多串口芯片STM32F103RCT6,因时间紧,没有机会测试,5个串口同时用,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看你怎么用。理论上所有外部接口都可以同时用的。只要管脚分配的开。

网友B:
可以,用过5个串口同时开工

网友C:
我记的只有3个吧,其它的复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过5个串口同时开工

你确定用过吗?

网友D:
芯片的datasheet不是有说多达多少个串口吗?
只要分开引脚使用,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的。
当然代码写的好坏也会影响的

网友E:
103没用过这么多串口,407我开了6个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用过吗?

当然,产品上用的

网友F:
我同时用过3个

楼主:
谢谢,那我就放心设计原理图啦。以前用过另外一款芯片两个串口的

网友G:
没得问题

网友H:
推荐PSOC5,UART个数可配置,几乎无上限,Cortex-M3核

网友:
理论上所有外部接口都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
可以,用过4个串口同时开工

楼主:
stm32f103rct6  5个串口同时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