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c2530做红外转发(学习,发射)空调遥控这里有点问题

楼主(2015-07-28):
众所周知空调遥控器的每一个温度 每一个模式 对应的位都是不同的,那么我在学习红外的时候 只能学习到当前的这一系列位,  那么这些学习到的数据就固定死了,那么就会有问题,比如我学习的制冷模式 时 温度对应的位是18度, 那我发送这个学习到的数据 ,虽然会控制空调模式为制冷 但是温度也会变为18,这样就有问题了, 我想请教下 各位大神,  万能遥控器是如何实现的,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2015-09-12):
要能够自解释协议才行,学回来后自己再去处理掉变量的值。

网友B:
不和道你在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