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sop16

楼主(2015-07-28):
sop16 那家有本体5.3mm的封装,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要什么封装的,是要TSSOP16?就一个5.3mm参数,太少了吧

网友B:
看图片上的封装是很常规的  多的是

网友C:
搜索一些封装厂,看他们网站的产品介绍,应该可以找到符合你要求的封装尺寸。

楼主:
sop16本体宽5.3mm很少啊

网友D:
标准的208mil封装,一大堆芯片都有这种封装。

网友E:
可以到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 去申请建库啊
【ic-lib.com】

拥有行业IPC标准化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并且还有器件的建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