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不起振,导致PWM输出频率有问题,请教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28):
STM32F1不起振,导致PWM输出频率有问题。
或者可以获取到MCU使用的时钟源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吗?

现在用的晶振是 四脚无源晶振。   2个脚接OS_IN OS_OUT, 另两个脚接地,它内部是连到晶振外壳的。
无源晶振应该是没有方向的吧???   匹配电容是22pf  电容间并了一个1M电阻。
附上晶振的参数8.000MHz ±20PPM 20pF/5032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有获取系统时钟的函数的;
看系统时钟是否正确;

网友B:
RCC_CR寄存器可以看出哪个时钟ready,现在系统正在用哪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