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振动传感器一般都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5-07-28):
看了一些车上用的是电磁式的,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个弹簧90°弯折头上夹个磁铁,另一端是个线圈,振动时弹簧上的磁铁抖动,磁场变化转化为电信号放大检测。
淘宝上的那种一根管子中间穿根线的不知道用的多不多,据说是中间有碳棒或小球,长时间不用容易失效。
大家见过的是哪种?

网友A:
用ACC传感器也不贵,比如MMA7260之类.体积小,精度高.

楼主:
用ACC太奢侈了吧

网友B:
成本要求多少啊。

楼主:
1元以下,加速度传感器做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元以下,加速度传感器做不了吧

网友C:
振动传感器在门窗报警器里用得挺多的,我就买了一个来用,带有振动报警和缝隙报警功能。就是说,报警器的两边拉开一定距离,就会报警。如果粘贴在门上,这时候敲门的力道大一点,也会报警。拆开来看,传感器就是一个干簧管和一个小小的黑色圆柱体,具体型号倒是忘了,不过某宝上多的是。

网友D: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用的是压电陶瓷片

楼主(2015-09-10):
总结一下,一般用的是振动弹簧头上夹磁铁,另一端是电感,一般50mH左右,通过358放大起振,弹簧抖动就有脉冲出

网友E:
贴上薄膜传感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