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践经验】I2C接口进入busy状态不能退出

楼主(2015-07-28):
I2C接口进入busy状态不能退出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 STM32F103VDT6 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在其产品设计中,使用了 STM32 的一个 I2C 接口与一个 EEPROM 通信。在系统靠性测试中发现,经过长时间运行后,STM32 会 出现不能读写 EEPROM 的现象。通过 NRST 管脚对 STM32 进行复位,复位后该现象依旧存在。关掉电 源,然后重新上电,现象消失。通过进一步测试发现,如果对 STM32 反复做复位操作,会很容易复现 这一现象。

调研:
修改软件,通过打印监控 I2C 通信程序的流程,及 I2C 接口的各个寄存器的状态。当出 现上述现象时,I2C 接口的状态寄存器 SR2 中的 Busy 位置‘1’,状态寄存器 SR1 中的 ARLO 位置‘1’。用示波器观察 I2C 总线,发现其 SCL 为高电平,SDA 为低电平。将 STM32 的复位脚拉到地,SCL 及 SDA 的状态不变。检查原理图,确认 I2C 总线上只有 STM32 和 EEPROM 两颗器件。

结论:
EEPROM 驱动 I2C 总线进入了非空闲状态,使得 STM32 在接管总线时发生总线仲裁失败,进而失去对总 线的控制,无法启动数据的传输。EEPROM 的这种状态可能是通信被意外中断造成的。通过对 STM32 进行复位而重现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这种猜测。但没有实验和理论依据证实一定是该原因 导致了这一问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

处理:
修改软件,加入对 I2C 总线修复的功能。在每次发送起始条件之前首先检测 SR2 中 Busy 位,如果为 ‘1’,则说明总线上有异常。此时,可由 GPIO 的 OD 模式代替 I2C 通信口接管 SCL 及 SDA 两个管 脚。通过翻转 GPIO,向 SCL 信号线上发高电平脉冲,脉冲宽度及间隔匀为 10uS。每发出一个脉冲之 后,检测 SDA 信号是否为高电平。若 SDA 信号为已高电平,则将 SCL 拉高,然后向 SDA 信号线发 出一个 10uS 宽的低电平脉冲。然后将 SCL 及 SDA 两个管脚交还给 I2C 接口,并通过将 CR1 中的 SWRST 位置‘1’后再清‘0’来复位 I2C 接口,使其退出 Busy 状态。如图(一)所示:
    A. 将 SCL 和 SDA 切换成 GPIO 的 OD 模式;
    B. 发送时钟脉冲并等待 SDA 跳变到高电平;
    C. 在 SDA 上发出一个低电平脉冲;
    D. 在 SDA 拉高后,将 SCL 的 SDA 切换回 I2C 接口;
    E. 通过 CR1 中的 SWRST 位复位 I2C 接口;

建议:
STM32 中的 I2C 接口被设计成为主从自适应接口,并充许多个主机共享一条 I2C 总线。I2C 接口在被使 能之后,会不断的检测 SCL 及 SDA 的电平与跳变。当发现有低脉冲出现在 SCL 或 SDA 上时,则认 为总线进入了 Busy 状态,其 Busy 标志会置‘1’,直到在总线上检测到一个符合要的停止条件之 后,才认为总线回到了空闲状态,这时由硬件清除 Busy 标志。当 I2C 接口认为总处于 Busy 状态且不 是由自己占用时,会拒绝向总线上发送信号,因为它认为此刻 I2C 总线正在被其它的主机所使用。这时 向 I2C 接口发命令,要求产生起始条件,会导致总线仲裁失败。要从这种状态退出,首先要保证总线是 处于空闲状态,即 SCL 和 SDA 都为高电平。然后,通过将 CR1 的 SWRST 置‘1’然后清‘0’来复 位 I2C 接口,以达到清除 Busy 标志回到空闲状态目的。

对应的PDF: I2C 接口进入 Busy 状态不能退出
更对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B:
需要这样处理那真是个**肋啊,绝大部分情况下I2C都是工作在一种状态的,或主或从,因为芯片增加了这个主从检测机制导致的I2C死机,也是醉的!

网友C:
使用RCC寄存器的外设复位位和使用SWRST 位,复位I2C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RCC寄存器的外设复位位和使用SWRST 位,复位I2C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这两种复位是一样的。

网友D:
我的问题是SDA=1;SCL=0;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D:
不捞神啦,主机用模拟的,腹肌用硬件中断的,一样好用。